请教GPRS模块和上位机链接上后,如果相隔多长时间不进行数据的传输。就会掉线? 请教苹

楼主(2010-01-14):
请教GPRS模块和上位机链接上后,如果相隔多长时间不进行数据的传输。就会掉线?

这个是时间是可以通过AT指令设置的吗?还是怎么说?

网友:
几十秒到几百秒不等,根据当地移动的设置。如果能用AT指令设置,我就会给他设为1万年啦。

网友:
那条指令可以设置心跳时间呢?

网友:
不知lz用的什么模块...
MC52i是有一个超时设置的,就是一定时间内链接没有数据传输就自动断开链接。
命令:AT^SICS=0,"inactTO", "20"    // 不活动超时设为20S
说明:不活动时间超时是指链接没有数据传输,但仍保持打开的最大持续时间。一旦超时,链接将被关闭。不活动时间超时取值范围:0--(2^16-1)秒,默认20秒。
这个超时是模块本身对链接的一个处理机制,和移动、联通、互联网的链接不活动超时处理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SIM300DZ模块,刚刚接触。

网友(2010-02-21):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