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一个通宵完成的简单的12864文本菜单引擎,控件将陆续更新

楼主(2010-01-15):
一个通宵刚完成的一个基于12864的文本菜单引擎,头一次接触这类东西,完全是自己想的架构,肯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抛砖引玉,还请多多指教。
   没有用到动态内存分配以及不支持从FLASH中读取控件信息,这是以后要完善的地方。
   目前有以下"控件":menu、text、edit。以后将会陆续更新。
   时间也比较匆忙,未加注释,日后陆续加上。

楼主:
focused 下的  combo_box

网友:
谢谢。具有通用性,还是针对某一个指定驱动芯片的液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具有通用性,还是针对某一个指定驱动芯片的液晶?

现在只限定在带字库的12864上,不过通过略加修改,因该可以使用在其它液晶上的。因为手上只有这么一块12864,并且还是做这个手持机项目临时买的,别的液晶也不熟悉,一家之言。

网友:
什么控制芯片?趁关闭之前赶紧下

网友:
陆续更新!~~~~~~~

    多久更新啊!~~~~

网友(2010-03-29):
mark gui 12864 液晶

网友:
液晶的gui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头疼的,我只会一屏一屏的刷。

网友:
非常感谢 雪中送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奇怪了,为什么没有更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

网友(2010-06-04):
陆续更新!~~~~~~~

    更新呢!~~~~

网友:
顶一个呀~~学习一下

网友(2010-07-09):
和“傻孩子”的菜单引擎 如出一辙!~~

网友:
什么叫控件呢,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谢谢,正好要用!

网友(2010-10-20):
回复 网友B:
陆续更新!~~~~~~~
    更新呢!~~~~

网友:
mark! 造福了很多人

网友:
大家说一说 制作一个要求按键少又要实现多种功能的菜单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结构体啊!? 不用结构体行不行?????????

网友: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
    我一直在琢磨菜单结构,看大家用的大都是结构体,里面把数据和处理数据的函数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我百看也不能理解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好像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了吧!? 可是我没有学过C++, 对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不理解?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的指导指导我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可行的,把结构体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就不是结构体了,远咯哎在学校做过一个电阻测试仪,也是按键加菜单控制,没用结构体,全是用控制变量....效果还不错,不过不通用..

网友(2010-12-08):
一直没跟新?
估计楼主忘了。。

网友(2011-10-26):
学习一下。
还有更新吗,LZ?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芯片写的 看程序好像是avr单片机 可我用avr studio 打不开

网友(2012-10-11):
呵呵,楼主不许哦啊

网友(2013-11-06):
备用。
做成控件,太酷了

网友:
话说楼主这相机…………哈哈

网友:
先顶了,以后继续关注

网友:
第条指令延时72us,无反白时更新1屏约5ms,这5ms什么也不能干,强迫症患者看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