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伺服驱动器的三相电源为何是AC 220V

楼主(2010-01-15):
弱弱的问下:伺服驱动器的三相电源为何是AC 220V, 为什么不直接用AC 380,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望高手点拨,谢谢。。

网友:
任两相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AC,任一相对地电压都是220VAC。

楼主:
嗯。 那伺服驱动器为什么不直接接AC 380?

楼主:
自己顶下,杀进100

网友:
【1楼】 zbjzxc
积分:115
派别:
来自:
任两相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AC,任一相对地电压都是220VAC。

说法有误。

三相220VAC 相间电压是220VAC,不要误导楼主。三相220VAC的线电压是127V。

三相380VAC的线电压是220VAC。任一相对地电压都是220VAC。

网友:
用变压器是一种方法,但不一定.
交流伺服,变频器等内部99%都是使用"交-直-交"线路.
(Rectifier - DC Signal Control & Conditioning - AC Oscillation - Amplification)
feedback, compare circuit 其他不多说.
一般一千几佰瓦输入可直接用单相220V.其中一个端口留空就可以了.
3相220V(市电)似是不合理.对,在国内来说,但同样能用.
厂家不只针对国内市场! 50/60Hz已是标准.3PH 220V能国际通用.(内部整流余量一般遍大)
本地用或部份是出口机器如能用上,一般会选择3相220V.组装时用单相接线,调试.出厂前接上3相.
当然喜欢可加变压,稳压,如只有实际需要!但我就不会了.
水管接多个弯头,多个接头都是一样用.没有什么不可以.十个有十个都会说"能用就行"!
工程学上简单就是多个机会漏水.
听过这个slang吗? KISS (keep it simple stupid)!

网友:
日系伺服多为220V,国产品牌抄日本产品的多.性能好的欧美系伺服380V级的很多.

网友:
380V转220V的变压器的副边电压高了,容易产生再生故障,380V/200V的比较合适。

PS:日系的伺服说明书上也是如此建议的。

网友:
三相电380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但单相电220都有。

网友:
1)纠正下楼上,是三相不是单相。
2)日本用电标准是三相190V,60HZ,单相是110V,就像我们国家使用3相380V单相220V一样,英国的还是415V/240V标准呢。
3)参考我在8楼的建议。

网友:
补充一下,国内也有不少伺服已经在日系的方案上改成380V了,只是这些品牌目前还不太响,不入大家的法眼,也就俺们这些穷人对付用些。过些年,大家可能就慢慢接触到了。

网友(2011-04-22):
三相220VAC 相间电压是220VAC,不要误导楼主。三相220VAC的线电压是127V。

三相380VAC的线电压是220VAC。任一相对地电压都是220VAC。

----------------------------------------------------------------
线电压好像说反了,两个火线是线电压,一火一地是相电压。

这东西是人家先做的,人家规定是这样就这样了,没什么道理。尤其是以前电压低绝缘好搞一点,绕线匝数少一点,线径粗一点,比较好做。我们国家59年曾做1万伏的发电机献礼,绝缘搞不好,老是击穿,没献成。供电是100伏的国家的钨丝灯泡比220伏的灯泡普遍耐用,钨丝粗,不爱断。
汽车大灯你开着在颠路上也不断,假如你升压换成220伏的灯泡试试,换都来不及。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受IGBT的耐压限制和成本限制

相电压是220VAC 母线的电压在300V左右 那么IGBT的耐压值要选600V以上
如果相电压在380VAC  母线电压更高  ,IGBT的耐压估计得选800V以上了  以来型号比较少 而且更高的耐压成本会更高,所以大多数的应用还是选择220vac

网友:
楼上说的也非常对,还有一个是电解电容也是耐压提升比较困难。
其实可能49年以后一些好专家都走了,剩下的想马克思是德国人,因此选择德国标准很时髦,因此跟德国学了,后来电视标准也是德国的,
电压高了,你后续的所有都要配得上才行,

网友:
报告楼主,我试过脉信的和华兴的驱动器,标着3相220V输入的我就接单相220V市电
结果是:
1.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华大的电机)
2.3项输入时(要有隔离变压器)瞬间扭矩可到额定的三倍,但是单项输入时大约为1.8倍(我用的是同一只6牛2500转电机)
3.电机静止时,用力扭动电机轴,反馈回来的振动感觉单项接法的比三相接法的要严重
4.我单项接,经常瞬间扭矩超过额定1倍,每分钟频繁启动30次已经连续运转了2年还没坏(我那个场合没三相电)

以上经验之谈,也许是个例,网友照此法实验造成损失别找我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买小日本的大功率伺服就是没有办法的
松下A5的最牛  1.5KW的可以用单相220V供电  更大就要3相208V
富士阿尔法5紧跟    0.75KW的可以用单相220V供电  更大就要3相208V
安川西格玛2的就差一些   500W的就要三相208V了
小功率的日本伺服一般都可以单相供电

我曾经问过松下的小日本  为什么1.5KW能做到单相供电
他回答的是  单相供电符合中国市场

网友(2012-09-02):
学习了,正学习交流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