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请教IIC如何驱动电调

楼主(2010-01-15):
近来先是用PWM信号直接控制电机运转,再是用PWM驱动商业电调。二者都成功了,现在想用IIC来同时控制多个,不知到底IIC应该发送什么信号,不知哪位高手可以给个“说法”,小弟感激不尽……O(∩_∩)O~

网友:
发两个字节 地址+PWM值(0~255).我用的德国版的电调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最好参考一下德国版的程序就知道如何控制了。

楼主:
哦,谢谢各位。正在埋头苦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