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焊盘易脱落,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2010-01-15):
最近做了一些逻辑控制方面的板子,用的CPLD,TQFP100的封装,除去电源和几个输入输出管脚,还有几十个脚是空置在那边的,调试的时候换了一次芯片,
发现那些空置的管脚有的已经开始脱落,更要命的是有的在我脱焊的时候脱落了,把相邻的引脚都短路了,想问问有什么小技巧可以预防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为了保全的话,可以拉到旁边打一个孔,没有电气连接的空。

之所以掉是因为焊盘没有额外的连接吧,像飘浮一样。打个孔,就像拴住了。

呵。

网友:
板材质量不大好~~~

网友:
一般要引出一个短线。不连接任何器件

网友:
板材质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要引出一个短线。不连接任何器件

是的,如果你是要手工焊接的话,对不用的引脚引点线出来,特别是TQFP,TSSOP,QFN等封装的.

网友:
空间允许就打过孔

网友:
板子质量问题
批量建议换厂家
业内最好的兴森快捷的怎么也弄不掉铜皮

网友:
那些空的焊盘不留就是了啊,都没有了还能怎么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