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也焊完了

楼主(2010-01-15):
收到怀表套件 (原文件名:S6301971.JPG)

准备好工作台 (原文件名:S6301978.JPG)

据说是高强度焊接工作,特意修好了台灯 (原文件名:S6301979.JPG)

精细的工作需要精细的工具 (原文件名:S6301985.JPG)

也做个USB LED测试电源 (原文件名:S6301992.JPG)

测试效果 (原文件名:S6301991.JPG)

专门换了新的烙铁头 (原文件名:S6302004.JPG)

小元件装在小盒子中,准备焊接 (原文件名:S6301999.JPG)

PCB可以用3M双面胶粘在硬白纸上面,焊完120颗LED了 (原文件名:S6301981.JPG)

接下来是MCU (原文件名:S6301994.JPG)

来一张晶振的照片 (原文件名:S6301995.JPG)

MCU焊好了 (原文件名:S6302005.JPG)

接下来是小板 (原文件名:S6302010.JPG)

小板的焊接难度不低于大板,因为想把8字摆整齐了 (原文件名:S6302013.JPG)

换个角度 (原文件名:S6302018.JPG)

用小电阻的细管脚连接两块板子,洗板水洗之,是不是干净多了 (原文件名:S6302029.JPG)

背面 (原文件名:S6302031.JPG)

楼主:
300块钱的相机,大家凑合看!
另外,程序是有问题的,首先是第一个while(1)死循环,去掉了就可以走时了.秒针在内圈的问题,把show_second和show_minutes函数换一下似乎就ok了.和tangfree朋友碰到同样的问题,时针的全彩LED同时有3个都闪烁!而且分针的每5分钟部分,蓝色LED有部分有联动反应(估计和3颗都亮的全彩LED有关联).
再有就是tangfree朋友提到的星期一的LED和温度LED中一颗干涉的问题.不知道白沙放上来的程序是不是最终程序.因为看白沙给的视频文件没有这些问题的.
以下图片可以看出,全彩LED有三个都在亮,分针的蓝色LED也亮了好几颗.

显示效果 (原文件名:S6302026.JPG)

楼主:
PS:上图显示室内温度是24摄氏度,长春现在的室外温度是-17度,不知道会怎么显示/tx

网友:
真不错。没说干多长时间?

楼主:
由于是计划送朋友的,且仅此一块PCB,不敢马虎,小心翼翼的,焊接得非常仔细,时间不敢说了,会吓倒一片人的....分几段时间做的,每次都在数小时../cy

网友:
楼主的镊子相当不错 在哪里买的 多少米 谢谢

网友:
楼主的镊子和我用的一样,哈哈

楼主:
【5楼】 shaxiao163
------------------------------------------------------
镊子在淘宝上买的,具体什么地方找不到了.

网友:
不错,没看出显示的时间

楼主:
【9楼】 gdourf

----------------------------------------------\
LED焊接有问题,几颗灯同时亮,抓狂ing.....

网友:
彩灯坏了个郁闷了

楼主:
【11楼】 xaofen
------------------------------------------------
嘿嘿...彩灯坏了一个..郁闷...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找了一下午终于发现,我的表盘显示错误,不是由于管脚搭焊了,而是彩灯中的某一个颜色被击穿了....而且,一共有5颗彩灯都坏了,哈哈哈哈...终于不用郁闷了,至于彩灯,,明天回北京,去中发电子城逛逛,可以买一些.../tx

PS:我都不知道彩灯怎么坏了...首先MSP430自己驱动,电路没有问题,那电流应该不足以击穿LED,其次,我专门做的测试工具内部是串的1.2K的电阻,USB取电,电流也就(5-0.7)/1.2K=3.58ma电流,也不会击穿.分析最最可能的原因:电烙铁温度过高(330摄氏度)+焊接过分仔细(加热时间较长)==烫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楼】 xaofen
------------------------------------------------
嘿嘿...彩灯坏了一个..郁闷...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找了一下午终于发现,我的表盘显示错误,不是由于管脚搭焊了,而是彩灯中的某一个颜色被击穿了....而且,一共有5颗彩灯都坏了,哈哈哈哈...终于不用郁闷了,至于彩灯,,明天回北京,去中发电子城逛逛,可以买一些.../tx
PS:我都不知道彩灯怎么坏了...首先MSP430自己驱动,电路没有问题,那电流应该不足以击穿LED,其次,我专门做的测试工具内部是串的1.2K的电阻,USB取电,电流也就(5-0.7)/1.2K=3.58ma电流,也不会击穿.分析最最可能的原因:电烙铁温度过高(330摄氏度)+焊接过分仔细(加热时间较长)==烫坏了...

你用什么下载工具的啊,那个彩灯能帮我也买几个不,最好其他的led也帮我买点

网友:
楼主那个USB LED测试电源的头是用的那种啊?
从哪里买的?

楼主:
【13楼】 xaofen
------------------------------------------
我用的是MSP430专用的USB仿真器下载程序,原来买的,一直没用上,这次可以用上了。。。。

彩灯如果我能找到,可以帮你带买,前提是我能找到!请在此留下你的QQ,回头我找到LED后联系你。如果买到LED的话,可以帮你烧一片MCU一起寄给你。

楼主:
那个测试头很简单:USB 5V取电,串一个合适的电阻,然后取两颗圆形排针的针脚焊接做成头,热缩管之。。。。

网友:
81558009这是我qq,那真的麻烦你了,其他颜色的led是否能帮我买点,那个430我焊上去了,现在麻烦了,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

网友:
心灵手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测试头很简单:USB 5V取电,串一个合适的电阻,然后取两颗圆形排针的针脚焊接做成头,热缩管之。。。。

引用图片

这个排针不错! 没看出头是用这个排针针脚做的~~~穷人啊 没用过这么好的排针呢....
呵呵~~~

网友:
楼主到我老婆的淘宝店领奖品啦!(运费自理哦)
随便拍件商品,说明ID:bobojust即可。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ccb1fd202294293ed6ebe1ce0ee628aa.htm

网友:
我大板上的小LED全部焊反了,咋个办呢?

网友:
无妨,改程序很容易的。

楼主:
---------------------------------------------------------------------------------------------------------------------------
*                                                                                                    *
*                                                                                                    *
*                                                                                                    *
*                                                                                                    *
*                                                                                                    *
*  详细过程(含修改后的代码)见此贴...当时没注意发AVR论坛区了..                                                             *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179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bojust&bbs_id=9999   *
*                                                                                                    *
*                                                                                                    *
*                                                                                                    *
*                                                                                                    *
*                                                                                                    *
---------------------------------------------------------------------------------------------------------------------------

网友:
想知道MM的反应。

网友:
1.楼主用的镊子和我一样啊。
2.楼主用的电烙铁我见过,是日本产的吗?
3.白沙的淘宝店我进去看了,很雷人的

楼主:
【26楼】 xiaolei0428 Thunder
----------------------------------------------------------------------------
1,哈哈,很巧,已经好几个朋友的镊子一样了.
2,都是国产的.
3,同感.

楼主:
【25楼】 1181zjf
----------------------------------------------------------------
MM很高兴....
后果很严重!!!!

网友:
镊子,“优利德”牌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