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温度实验受不了,想搞个恒温装置给AD芯片 处于恒温状态,误差+-2度,不知道这样要怎么

楼主(2010-01-15):
主要是一个AD芯片处于 恒温就行

网友:
搞一个温度补偿可能比你这个方案跟好点

楼主:
搞一个温度补偿可能比你这个方案跟好点
==================================================

你指软件温度补偿? 还是 硬件

网友:
很高精度的仪器?不是的话,还选温度系数小的器件才是正道

网友(2010-03-10):
用个双极的中功率管做加热,管子的发射结做测温。

网友:
你要恒温,基本要恒定在80-90度的范围内,检测才能合格
你需要恒温的可能不是AD,而是基准电压源,你可以看看LM199/299/399

网友(2010-09-09):
半导体制冷片加负反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