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JTAG如何接线

楼主(2010-01-15):
怀表中的MSP430F4152 CPU中如果用并口的JTAG,应该如何接线

网友:
白沙怀表用的是两线JTAG,SBWTDIO接仿真器的TDO,SBWTCK接仿真器的TCK,GND接GND,VCC接VCCO就可以了,如果是并口下载线,VCC需要外部提供3.3V左右就行.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14P JTAG           MSP430F4152    怀表PCB板上接点
VCC                               VCC
TDO                PIN 54         P9
TDI                PIN 55         P8
TMS                PIN 56         P7
TCK                PIN 57         自己跳线(板上没有引线出来)
GND                               GND
RST                PIN 58         SBWTDIO
JTAG的其它引脚空着没接

怀表的PCB板只焊了CPU与R15,R16电阻,晶振没焊可以吗?

第一次折腾MSP430,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还有,在IAR中应该如何设置,我的设置如下,不知正确否
1.CPU选择MSP430F4152
2.Connection中选择TI LPT

网友(2010-07-17):
请问哪里能买到MSP430F4152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