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取下步进电机轴上的齿轮?

楼主(2010-01-15):
(求助)请问如何取下步进电机轴上的齿轮?又不损坏电机

我的改锥都弯了。可皮带轮还是不动。

网友:
本地机电超市购买的小拉马,6.5元一个

楼主:
多谢二位前辈 原来要用专业工具啊

网友:
那小拉马也不一定能行,看图那个轮这么小,拉马可能扣不住

网友:
连拆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同步轮,轻松得很。

网友:
小要小齿轮的话可以单独购买啊

网友:
如果是金属的同步轮,可以用火焰稍微加热,然后就能很轻易的取出了,安装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网友(2011-05-24):
回复 网友A:

需要加热齿轮吗》?直接就能取下来?

网友:
用拉马的话,绝大多数是不用加热的。

有些需要加热,可以选用热煤油??直接火烧好像轴容易变形,当然,看操作者的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