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中保护电路74HC04的作用?

楼主(2010-01-15):
有如下一个电路

具体的讨论请教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41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yaya001&bbs_id=9999

我的疑问是这个电路如何分析呢,它如何实现扫描的速度如果慢的话,就关闭使能呢。
还要这里的电阻电容等参数的选取肯定与希望的频率有关,这个该如何计算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说这么个电路就是保护电路,可能有点牵强,因为看你怎么活用。
 如果在前级连续输入高频方波,它是个2倍压整流电路;如果前级输入低频信号,隔直电容使后级输入端不会长期停留在'高'电平,于是在某种条件下能起保护作用——在输入停止时,后级不会长时间连续驱动。至于高电平的停留时间,知道RC充放电公式和后级门的阈值电压,应该就能估算出来。

网友:
【1楼】 holycat 仙猫

一点疑问,我感觉不像2倍压电路,而像检波电路!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我也觉得不是2倍压整流,左边的二极管和电容还不如不加

网友:
【2楼】 jackielau:“一点疑问,我感觉不像2倍压电路,而像检波电路!”

---------------------
说起检波,也是一种用法,但倍压检波就是倍压整流啊。

【3楼】 Clinging:“……,左边的二极管和电容还不如不加”

---------------------
把电容短路,直流分量就被加载到后级了。

网友:
或许左边的电容是为了和右边的电容分压,这样方便调节阈值,左边的二极管应该是放电作用

网友:
【4楼】 holycat 仙猫

把电容短路,直流分量就被加载到后级了。

既然是反相器的输出,直流分量有多少?

网友:
【6楼】 Clinging:“既然是反相器的输出,直流分量有多少?”

---------------
通常意义上的直流分量是由前级反向门输出的占空比决定的,但这里指的是楼主说的作为保护电路时的高电平,正因为有了隔直电容,即使输入断开或死机时,后级反向门的输入也不会停留在高电平上,因为被电阻放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0-06-02):
左边的电容是关键!!省了这个保护电路就没用了,我亲自实验过,记得第一次玩这屏的时候也是老点不亮,后来检查发现了是这个电容再作怪,当初还以为是厂家贴错件,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是这回事。如果你把那电容短路那样即使没扫描信号输入,屏上也会有一行发光,这样久了容易烧管。

网友:
用于行MOS管保护

后级多接138译码输入,而595使能端常直接接地以减小布线复杂度

电容常用104,二级管是4148,电阻10K

网友(2011-12-09):
看懂了,不错的保护电路,MARK一下备用

网友(2013-01-18):
ha ha ha ha 62 h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这么个电路就是保护电路,可能有点牵强,因为看你怎么活用。
 如果在前级连续输入高频方波,它是个2倍 ...

言之有理!

网友:
这个电路很有用呢,在大屏上很有价值,值得研究

网友(2014-10-02):
电容参数怎么取值?

网友(2021-03-28):
LA线是行扫描线,在扫描期间,总是0-1之间跳变,经反相器放大,电容耦合,二极管整流后,电容滤波,就会在下一个反相器的输入端形成高电平,再反向后控制74HC138的使能端,控制行扫描。在没有LA的高低电平变化时,电阻对地,后级反相器输出高电平,74HC138不工作。也就是点阵屏,只有在扫描线信号接进来,整个屏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