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 - 由恒阻电子负载模型想到的数控电阻模型,是否可行?

楼主(2010-01-15):
这是课本上经典的恒阻电子负载模型,在不考虑实际因素的情况下,它的仿真是可行的

但是它的等效电阻值是由上臂电阻 R2 和下臂电阻 R3 决定的,这样显然无法由单片机介入数控,那么根据其原理设想了一个数控电阻模型,由单片机,R2R 的 DAC 构成,不知道这个设想在理论上是否是可行的?

网友(2010-07-26):
回复 楼主:

楼主问的太好了,最近我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可有答案了

或者加我QQ862190910,一起讨论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构想我考虑了下,有两点值得商榷
1。max541的REF在低于2v时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2。开关电源一般会有较大的纹波,在此情况下是否可正常工作

网友:
为什么不采样RL_HI和RL_Lo的电压,然后根据采样值来设定运放3脚点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的意思是用软件先采样电压再通过计算后输出一个控制电压,这样做的结果是纹波较大,反应迟钝
在电源稳定且低速的时候问题不大,要求稍高点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
那你的要求有多高呢?
是不是可以用高速的单片机和高速的AD来计算和转换呢?

网友:
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的是能不能用下图来达到相应的效果

这个电路的输入电压小也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值得考虑,我觉得原理上可行而且成本低,不知楼上的仁兄是否用实际线路测试过
我也先试试,回头再交流下

网友:
为何不用数控电位器直接替换R2、R3,更简便;
或用数控增益的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控增益的放大器同样需要软件采样电压,同样纹波大
数控电位器没用过,单路256级的知道什么价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对不起,数控增益放大器或许也可以,我考虑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不知道数控增益放大器有多少位,我希望至少可以有1000级,不知兄台知道有没这种东西,
数控电位器也一样我也希望有1000级,若有的话,不知价格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greencamel兄的办法不错,我已基本实现,效果还不错,非常感谢。
上面有我的QQ可以加我,希望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网友(2011-08-14):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的输出是去放大器的同相端吗?

网友:
我也想过搞 mark

网友:
为什么不设法调节MOS管S极接的RR呢?
也是用一个晶体管,当做可调电阻。
这样的话,设定上,比较简单,同时,电路控制上,就不需要单片机参与了。

网友(2011-09-21):
这个电路能进行恒阻负载吗??用乘法器好像挺不好做的  。。

网友(2016-06-09):
我觉得不如用软件计算,毕竟为了电路稳定,这种东西环路时间常数都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