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2位的ADC TLV2544时遇到大麻烦了!!!

楼主(2010-01-15):
使用12位的ADC TLV2544时读出的AD值总是和实际采集的电压值对应不上,有哪位用过请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define        TLV_SDO_BIT        BIT0//PORTB  INPUT      0
#define        TLV_SDI_BIT        BIT1//PORTB                                1
#define        TLV_SCLK_BIT        BIT2//PORTB                                1
#define        TLV_EOC_BIT        BIT3//PORTB  EOC  INPUT        0
#define        TLV_CS_BIT                BIT4//PORTB                                1

//0xf6
#define        PORT_TLV2544        PORTB
#define        PIN_TLV2544        PINB
#define        DDR_TLV2544        DDRB

#define        TLV_CSTART_BIT        BIT4//PORTA                                1

void TLV2544_SCK(BYTE d)
{
        if(d){
                PORT_TLV2544 |= TLV_SCLK_BIT;
        }
        else{
                PORT_TLV2544 &= ~TLV_SCLK_BIT;
        }
}

void TLV2544_CS(BYTE d)
{
        if(d){
                PORT_TLV2544 |= TLV_CS_BIT;
        }
        else{
                PORT_TLV2544 &= ~TLV_CS_BIT;
        }
}

void TLV2544_CSTART(BYTE d)
{
        if(d){
                PORTA |= TLV_CSTART_BIT;
        }
        else{
                PORTA &= ~TLV_CSTART_BIT;
        }
}

//Write TLV2544
void TLV2544_SDI(BYTE d)
{
        if(d){
                PORT_TLV2544 |= TLV_SDI_BIT;
        }
        else{
                PORT_TLV2544 &= ~TLV_SDI_BIT;
        }
}

//======================================================================================
//======================================================================================
//写SDI的同时读取SDO数据
//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高位先发送。
WORD WriteCmdToTLV2544(WORD d)
{
        BYTE        i, k;
        WORD        val=0;

        TLV2544_SCK(0);                                                                            /* 清SCK*/
        TLV2544_CS(0);                                                                                /* 清CS*/

        for(i = 0; i < 16; i++) {
                val<<=1;
                k=PINB;
                if(k &0x01 ){val |= 0x0001;}//读数据

                if((d & (0x8000 >> i)) == 0){TLV2544_SDI(0);}        /*写0*/
                else                       {TLV2544_SDI(1);}        /*写1*/

                TLV2544_SCK(1);                                                                        /*置SCK*/
                TLV2544_SCK(0);                                                                        /*清SCK*/
        }

        TLV2544_CS(1);                                                                                /* 置 CS */
        return(val);

}

void Init_TLV2544(void)
{
        WORD        wData;
        DDRA =0xff;
        DDRB = 0x0f6;
        TLV2544_SCK(0);                                                                                // 清SCK
        TLV2544_CS(1);                                                                                // 置 CS
        wData = WriteCmdToTLV2544(0x0a000);                                /// 配置CFG,基准源为外部4V,单次模式,扫描=N/A,引脚为INT,

        TLV2544_CS(1);
}

void Start_TLV2544_Adc(void)
{
        WORD        wData,k;
        TLV2544_CSTART(1);

        TLV2544_SCK(0);                                                                                /* 清SCK */
        TLV2544_CS(0);                                                                                /* 清 CS */

        TLV2544_CS(1);                                                                                // 置 CS
        wData = WriteCmdToTLV2544(0x0000);                                        // 启动通道0转换
        PT100AdcBuf[0]=(wData>>4);

        TLV2544_CSTART(0);                                                                        //用CSTART启动转换
        Dly60us();
        TLV2544_CSTART(1);

        k=PINB;
        while( k&(1<BIT3) ){k=PINB;}                        //等待ADC转换完成

        wData = WriteCmdToTLV2544(0x0000);                                        // 读取通道0上次的AD转换值
        PT100AdcBuf[1]=(wData>>4);

        TLV2544_CS(1);                                                                                /* 置 CS */

}

WORD ReadCFR(void)
{
        WORD        wData;
        TLV2544_CSTART(1);

        TLV2544_SCK(0);                                                                                /* 清SCK */
        TLV2544_CS(0);                                                                                /* 清 CS */

        wData = WriteCmdToTLV2544(0x9000);
        wData &= 0x0FFF;

        TLV2544_CS(1);                                                                                /* 置 CS */
        return(wData);
}

网友(2013-12-23):
哥们 你有51的驱动TLC2544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