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01 vcc问题

楼主(2010-01-15):
现在在做2401,2401vcc需要接1.9~3.3V的电压,由于手头没有降压芯片,我用一个电位器从5V的电压分出来了3.0V左右的电压给vcc,用万用表测电压的时候发现不稳定,问一下做过2401的能否告诉我这样的不稳定的电压能否让2401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理由是以前我做24L01时,也是没有3.3V电压,在5V电源上串联了两个二极管降压,结果不行。两片24L01不能通信。后来用稳压芯片稳压得到3.3V就可以了

楼主:
恩,我感觉也是,看来我还是得去搞个降压芯片来用了。请问wajlh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指导指导吧~~

网友:
谈不上指导啊,我也只是玩了玩

楼主:
还是很感谢你!我还是弄个降压芯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