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疑问

楼主(2010-01-15):
最近看了一个产品,发现他里面的锂电池是直接接在4.2V的适配器上充电,整个产品是这样的,当用适配器工作时,一边供电给电路工作,一边给锂电池充电。当不用适配器时,电池直接供电。这样行吗?会不会爆炸。

网友:
当然不会,电池内部有保护的,4.2V只要有限流就OK

网友:
上电路啊。

网友:
前段时间也接触了下“电源管理”,解剖了两个MP4,参考了EEWorld上的两个MP3图,发现其主板上均是如楼主所讲,锂电直接接外部电源。
接着解剖了MP4的电池,发觉确实如2楼所言,它内部有两块常用芯片的(我的是cs213、FS8205A),cs213可检测到过充电、过放电、放电电流过大等异常,控制FS8205A这个FET开关(在应用电路中它两个开关是串联的)。
这算廉价实现,如低端产品里广泛采用的阻容式AC/DC吧?对锂电的寿命,肯定会有影响的吧?
只是这种简单实现系统里,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判断电池电量的呢?尚未搞明白
再接着看了Maxim(如MAX8677A),TI的电源管理产品,它们往往可以做到“智能电源选择”,即在“交流适配器/USB/电池”之间自动切换。电量计也有专门IC,如Maxim的DS2786(具体可参照Maxim的“BATTERY_MANAGEMENT design guide”,或TI的“电源管理指南”)----但硬件BOM成本,要添个50元了...
还望做过相关实现的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
首先,聚合物不會爆。
其次,這種設計的MP3,電池都帶有保護板。但這個保護板是不能夠做充電控制用的,截止電壓太高,久了電池就掛了。
但是一般的垃圾MP3是不會在乎你的機器壽命的,只要當時能用就行了。很多比較好的機器是不用這種設計的。
電量一般是直接通過電池電壓ADC到主控的吧?MP3是不會用高端的GAS表的。

网友(2012-05-02):
就是个简单的CC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