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仁兄有1.2G无线视频摄像头的电路图?

楼主(2010-01-15):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安防监控用的无线摄像头,8V供电,20mW功率,1.2G模拟音视频传输。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无线头子。线路图详见下面的六张照片。

这个头子重量大概在20克左右,但是我还是觉得太重了,因为我想把它装到20cm长的小型直升机上做FPV,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摄像头这么改:
1.把那个大的CMOS感光组件改用7mm见方的[手机摄像模组]采集图像。
2.其他的性能参数都可以不变,但是供电电压必须从8V改成3.7V的,这样就可以用小巧的3.7V锂电池供电,重量大大减轻。

请问哪位仁兄能提供这种头的电路图,我是学嵌入式软件的,对抄板这种事情完全不会。如果有电路图,我好拿来改。
另外,我听说[手机摄像模组]出来的直接就是数字信号,而原来的那个CMOS感光组件据说出来就是模拟的信号,我是不是还得加一个高速DAC啊?

摄像头电路正面 (原文件名:001.JPG)

摄像头电路反面 (原文件名:002.JPG)

CMOS电路正面 (原文件名:003.JPG)

CMOS电路反面+麦克风 (原文件名:004.JPG)

1.2G射频发射电路正面 (原文件名:005.JPG)

1.2G射频发射电路反面 (原文件名:006.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很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我也正有此意。从3.7V升压到8V可以做到,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有空交流。我的QQ:674950981

网友(2010-02-27):
楼主的想法很好,我也想做个玩玩,我的QQ是:409720713.有空我们探讨。

网友:
【楼主位】 xiexingwei 谢星伟
另外,我听说[手机摄像模组]出来的直接就是数字信号,而原来的那个CMOS感光组件据说出来就是模拟的信号,我是不是还得加一个高速DAC啊?
-------------------------------------------
那你是不是还要系统来控制DAC啊,呵呵,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喽
这种cmos本来是数字图像,为了模式传输和直接到电视,已经DA过的。
你用数字摄像头取代,那驱动电路都要从来,呵呵,就不用这个板子改了,但是数字图像无线传输也是问题,用什么传呢?
我见过棒子给我们演示过一个他们的机器人,用的是802.11,PXA270的处理器,还是有点卡的情况

建议楼主,不要改数字啦,代价超过收益,除非你找到更好的数传模式,用模拟传输,地面在显示就简单多了,而且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