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元件呢?

楼主(2010-01-16):
如图:

看上去是一个小电感,在一个无线路由中的交流输入部分,看到它组成了一个LC π 形,应该是个高频滤波。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哈哈,和我猜的一样!

楼主:
还拆开一个电脑的开关电源,也是一个小容量的无极电容滤波,然后一个互感器滤波,这些都只是一个高频滤波,是50HZ交流更纯正的简单作用吗?
看样子,能抑制差模信号……哎,出了学校才发现模电学得之差!

网友:
和我猜的也一样!哈哈

楼主:
还看到,大电流负载先都接在一个空心导磁环上再输出,看上去是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2010-08-12):
一般的好一点的开关电源里面都有4楼的那种结构的东西。

网友:
4楼的兄弟错了!那是简单的EMI滤波器(还不全),前后俩个电容是滤除串摸干扰的,L是抑制共模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