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开发板模块包思想

楼主(2010-01-16):
最近研究发现市面上现成的开发板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就是开发板上的资源是固定的,用户在选择购买开发板时很多时候不能对开发板上提供的资源完全满足
    另一个就是如果用户先学习了一种单片机,然后再学习另一种单片机的时候情况下,很多时候都需要另外购买开发板,原开发板的资源就浪费了。

    因此,我想能不能用一种分散式的开发板模块包代替原来的开发板,把开发板上所有的资源都做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比如8*8LED点阵模块,8个数码管模块,4*4键盘模块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不同的模块组成自己的开发板模块包。满足用户对不同外设的需求,同时如果用户更换单片机的时候(比如先学习51再学习AVR),只需要更换单片机模块,而其他模块可以保持不变,这样可以减少用户对资源的浪费。

    除了单片机这种低速的嵌入式系统外,上面提到的各个模块也可以考虑用在DSP或者ARM这种高速场合。DSP和ARM一般用于比较高端的场合,因此市面上现有的DSP或者ARM开发板都没有上面提到的只能用于低速的模块,而这类开发板的用户有时候也需要8个数码管模块,4*4键盘模块这些作为辅助模块,因此,如果把普通的DSP或者ARM开发板中的低速外设去掉构成一个独立的模块的话,那么一个学习者从单片机转向DSP或者ARM的学习时,原有资源也可以不用浪费。这样,这个开发板模块库就可以扩充到DSP和ARM等高速的场合。

网友:
早有这想法。。。仅限于个人制作。不过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浪费在开发板上,也就是不要总是停留在开发板上。

网友:
对于大多数开发者而言,开发板也就是拿来熟悉一下开发环境,开发流程,之后大多都束之高阁了。我手头上开发板也多的很,一般也就用那么几天时间,然后就开始应用了,大多数的外围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底层代码就可以了,相差不大。反而把开发板搞复杂了,很是不划算的。

网友:
我支持这个想法,可以让各个模块相互独立,学另一种单片机买个最小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思想早就有人多了,在无线电杂志上常看到

网友:
这种思想好几年前就有了。。。很不错的想法。。可惜在国内一直盛行不起来。相反在国外却是很盛行。

原因俺也想过:
    这种东西适合学习用,但国内的学生动手能力差,而且不好意思的说——比较懒;再者就是思维习惯的问题,就像前面的朋友说的“对于大多数开发者而言,开发板也就是拿来熟悉一下开发环境,开发流程,之后大多都束之高阁了”,这也是个问题,很多人设计电路、制板打样都要弄好几次。。。。这倒也无可厚非。对于高手更是如此,简单学习下直接就应用了。

我想这也就是导致现状的原因吧?

但其实总体想来,我们都在用模块,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楼主:
我觉得模块化还是比较好的,又节约成本,又可以有效利用资源

网友:
国内买模块的都太贵了。
一个D12的USB的模块,淘宝上卖35块啊。

网友:
支持!
我还没入门,正在着手做个入门级作品,
设计上就是按模块进行的,根据使用需要进行选配,不过布线难度会加大
还有就是设计模块间的接口比较费神,要考虑组装的便捷,还要考虑花在接口上的成本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这想法,后来放弃了。

网友:
为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