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第一个PLC项目搞失败了,,,

楼主(2010-01-21):
第一次做PLC项目,别人给介绍了个活,说是用PLC,,之前没用过,没接触过,听说很简单就应下来了,,

先通过朋友公司(卖PLC)的技术给选型,,定货,,

回来我调试,,,

NND,,,选型搞错了,,

OMRON的R7D的伺服系列,,PLC选的是CP1L的,,怎么也不行,打了OMRON的客服,人家说得用CP1H的,,,俄滴天哪,,,

也没给我选电缆,,货来了也没法用,后来才知道要电缆,,有货期就不能再定了,,,买接头,,,本地又没有,从网上买的,今天刚焊出来,,

晕死,那边还急的要命,,,,

唉,,,,

网友:
别急,一回生二回熟。失败是成功他娘,呵呵

网友:
CP1L和CP1H就是差在模拟量这个地方了!别的没有什么呀

楼主:
有伺服电机驱动这块是有的...
有专用的CW CCW接口,,

网友:
别急,CP1L一样能控制伺服的,好好看看手册

楼主:
嗯,,好好看了下手册,,终于搞通了一些了,电机可以转了,,不过有点蜂鸣,,

-------
PLC中的O口的结构太麻烦,,,搞了半天算是搞明白了,,

I口就是个光耦,,

---------------------------
用了下PLC开发,才感觉单片机开发太慢了,,

网友:
现在的销售商懂技术的成本太高,所以,价格好的销售或代理基本不养技术人员.
如果实在不懂最好找厂家或做项目的公司咨询.

网友:
蜂鸣的话自己调整下刚性试试,是什么控制模式?

CW CCW的话应该是位置模式,你的cp1L只要有脉冲指令就可以搞定。电机响注意调整下刚性就好了。

网友:
一般来说,按我的理解,PLC适合动作量小、成熟稳定,而量不大价格不敏感的产品。

如果大批量,价格又要低,且动作定制,还是用mcu实现。。。

曾经做过很多次与客户的项目技术商谈、方案选型。

网友:
山大控制学院里没老师搞欧姆龙的plc?就是原来的自动化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山大控制学院里没老师搞欧姆龙的plc?就是原来的自动化系。

不太清楚啊,,搞西门子的多一些...

FA那边的PLC都是N年前的OMRON了,,

网友(2011-08-26):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接了一个项目,也是朋友介绍的,
但原来我没有用过PLC,也是听说简单应用才接的,
用的是 CP1EN14D,是要来驱动步进电机,
好希望能够请教你一下,可以告诉我你的QQ号码,或者直接加我的 63508579,与我联系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