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的MSP430 JTAG电路图,给玩怀表的童鞋们推荐一下。

楼主(2010-01-21):
不想为了做怀表买个USB的JTAG,用下图的并口简易JTAG搭线焊在芯片相应管脚上应该能下载程序,我准备也要做一个这样的JTAG下载程序。

网友:
郁闷啊,买了一个下载器,可是也下载不进去,折腾了一天,彻底放弃了。

楼主:
板子上的下载口是2线式的,得高级的JTAG才能下载,并口的是4线式JTAG,要自己搭线到芯片的相应管脚才行。

网友:
说实话,我还真是自己搭了7跟线到板子上,居然都还不行,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买的下载器拆开来看,应该与彩虹的是一样的,但是下载不了,芯片的54,55,56,57,58,59分别对应JTAG口的1,3,5,7,11,13,另外接一根地线。

网友:
并口的不能下载2线jtag吧,用usb的430仿真器可以。或者用ez430,ti前几年430day送的那东西。

网友:
贡献一下

这是我一直在用的东东,PCB上的那个三极管引bce脚搞反了,导致TEST引脚无法控制,但是原理对,焊接的时候把三极管引脚旋转以下就可以控制TEST了,只是封装问题

网友:
还有并口座子的孔也不对,太小了,放不进去,这要注意

这个板子是刚学单片机的时候做的,所以漏洞百出,但是很好用,后来做了十来个仿真器就没理它

如果不能用,注意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并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