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u-boot执行saveenv时不能erase的错误

楼主(2010-01-22):
gfy@S3C2440 # saveenv
Saving Environment to NAND...
Erasing Nand...

NAND 256MiB 3,3V 8-bit: MTD Erase failure: -22

Writing to Nand...
gfy@S3C2440 #

网友:
应该那个flash.c文件没移植好,u-boot没办法操作flash.擦不了也写不了

网友(2010-04-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具体点不?

网友(2010-09-08):
悲剧了,我也这样了,是哪个宏没定义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刚发现擦除从某块的开始擦除就正常,比如地址0x20000,0x40000等。如果不是一块的开始,比如0x30000,0x50000等,就会失败……

网友(2010-12-28):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offset要位于整块的开始,len是整数块的大小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块对齐,擦写nand的地址要注意块对齐。

最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
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关注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因为nandflash已经坏掉了,或者是因为nandflash没有焊接好

网友:
在 u-boot/include/configs/xxx.h里面定义环境参数的时候:
//#define        CFG_ENV_IS_IN_FLASH                1
#define CFG_ENV_IS_IN_NAND                1
#define CFG_ENV_OFFSET                        0x40000
#define CFG_ENV_SIZE                        0x20000        /* Total Size of Environment Sector */

CFG_ENV_SIZE这个数值必须是nand flash block size的整数倍。

网友(2013-04-16):
nand 启动,我的环境变量保护出现了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2013-07-03):
学个arm不容易,一个小问题弄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