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焊装资料

楼主(2010-01-22):
首先致歉,因为家里有事,原本应该和怀表套间一起提供的组装说明迟迟没有发布,给大家添了麻烦,很抱歉。
============================================================================================================
经过充满激_情的试验、调试和繁杂无聊的采购工作之后,怀表套件终于开始发行了。由于怀表套件是以散件形式发行的,对想要使用这个套件组装一个功能完全的怀表的网友来说,必须在慎重衡量自己的细心、耐心和焊接、调试以及组装技巧以后,再下手购买此套件,因为在这些方面,你将遭到具有相当强度的挑战!当然,这些挑战的高度不是不可逾越的,毕竟在试验阶段我本人曾以100%的成功率组装了3块怀表,我相信大家的能力绝对能超过我。
接下来,我会尽量详细地解释这一切……

1、必备的条件
首先是具有2线制调试接口的MSP430系列单片机的仿真器,我自己使用的型号是MSP-FET430UIF,是从 利尔达 公司买的。同时你还需要有对应的IDE环境,以及一定的调试能力。
其次,应该有一把尖头镊子。因为板子上的0603封装的LED排列相对紧密,所以一把好的镊子能很好地解决焊接时夹放元件的问题。
再次,应该有一柄具有尖头的烙铁,理由同上。
最后,热风台。因为板子上有QFN封装的芯片——加速度传感器。我是利用热风台焊接的,以前有介绍说用烙铁焊的,但是我一直是用热风台来做这个活的
此外,一些比较细的热缩管、一小段高温导线以及一块鼠标板作为焊接时的工作面(用鼠标板反面做焊接面,板子不会滑动,而且不晃眼)……当然,你最好还有焊锡、助焊剂、热熔胶、导热硅胶、电脑、万用表、示波器等等

2 焊接
清点元件
打开你买到的元件盒后,应仔细清点你元件盒里是不是有以下清单里的全部元件。我觉得你不会把各个元件弄混的。里面有一个地方要说明,考虑到大家焊接的损失,红、黄、绿三色的LED在清单上是各55个,但实际上我在分装时是按照60只分装的。
MSP430F4152  1PCS
MMA7660      1PCS
TMP102       1PCS
蜂鸣器       1PCS
32k晶体                        1PCS
全彩LED                        12PCS
蓝色LED                        13PCS
红色LED                        55PCS
黄色LED                        55 PCS
绿色LED                        55 PCS
大、小PCB                各1 PCS
怀表表壳                1 PCS
怀表表拴                1 PCS
电池                        1PCS
100欧                        12 PCS
4.7K                                2 PCS
10K                                4 PCS
104电容                        2 PCS
拨码开关                1PCS

首先注意元件的焊接位置和方向,跟原理图稍微不太对应:大板的内外圈LED方向和原理图是反的,小板的星期一的LED和底下数码其中一个是反的。即网络标号为CRZ6和CRZ4的两个LED。

以这个几个图为准进行焊接。注意芯片的方向,芯片的型号就不列了,这个焊不错的。
其他元件:
LS1是蜂鸣器,这个不会焊错的,Y1是32K晶振,P4是用于BSW(2线调试接口)的
R1~R11:100欧
R17,R18:4.7K
R14,R15,R16,R19:10K
C1,C6:104
各色LED大家自由搭配。

加速度传感器是QFN封装的,我焊这个时先在PCB的焊盘上均匀上锡,然后将芯片基本摆放到位,用热风台吹(约300度,最低风量),由于锡的融化芯片会漂移到位,此时移开热风即可。注意控制焊接时间,不要把PCB烫坏。其他的就没太难焊的了。

在焊接小板的LED数码时有个顺序的问题,按一定的顺序焊接会比较容易,看下面这个图,这个顺序焊接,可以避免焊一个LED时将另一个焊好的LED烫得翘起来。

3 大小板的连接:
小板后面有8个焊盘跟下面大板的焊盘一一对应,我是将一段高温导线剥开,得到一组裸铜丝,然后先把铜丝焊在小板的焊盘上,再把铜丝按顺序穿进大板的焊盘上的孔,注意不能交叉。在MSP430上涂绝缘导热硅胶后将小板粘在芯片上并对准中心。然后再把铜丝拽紧,焊好即可。

4开关表壳的检测开关
在元件里有个拨码开关,这个开关唯一的作用是提供了4根镀金的弹性良好的弹片。将2根长脚从根部剪下来。用尖嘴钳弯成适当的形状,再焊接在PCB上。

5下载程序并测试
这个提供一套最后加过注释的源程序,是使用最新的IAR的工程文件。大家可以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

6最后的组装
首先要为PCB做一下绝缘,否则外圈的LED会和表壳造成短路。我采用的办法是用热缩管破开,包在PCB上用热风吹定型,再用502固定。当然大家可以因地制宜,用绝缘的胶带之类的包一下。

然后将板子装入表壳并调节检测开关。

有朋友反映后盖不好盖,我的建议是用热风台将后盖加热一下,然后会比较好盖。实在不行可以用砂纸打磨一下后盖的内侧。

核心技术资料:

相关技术资料:

注意:本人保留此产品的全部知识产权,不得在未获得本人授权的情况下用于商业生产。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网站:www.ourdev.cn 及作者 白沙(abuzhu)字样。
关于售后:有任何问题,请留言。我会尽量解决。

以下情况请自己想办法解决:
1、对软件功能不满意或者有其他要求的……
2、想提高走时精度的,据说可以定期根据温度对时间进行补偿,达到每年几秒误差的精度,这个得自己搞。
3、把元件或者电路板焊坏的,这个俺就不多说了

网友:
LED的焊接方向是否是以PCB板上的封装为参考,凡是方形焊盘都是为负极,圆形焊盘为正极?

网友:
LED的方向改成这样,就和原理图不一致了,还不如改程序呢
另外,新的程序也不能下载下来,似乎网站功能还没有恢复完整

楼主:
从简单的角度讲,LED焊接时极性可以参考我上面的图,即大板上阳极都朝向中心,小板的数字都是从左侧中心向右侧两边。这样程序可以不用改就直接应用。程序下载只能等待啦。

网友:
我是根据原理图和PCB确定的,还确定了两遍,结果是反了啊,郁闷郁闷,难道原理图和PCB不对????

网友:
我安装的4.20.1的版本里面怎么没有msp430x41x.h的头文件的,这个版本不支持msp430F4152吗

楼主:
7楼:请下载应用最新版本的IAR。否则调试起来会比较麻烦的。

网友:
白沙哥哥,众多网友提到LED反了的问题,你在楼主位中的LED的方向是正确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4.20.1版本不支持msp430F4152,你要下载最新的4.21

此外,新版本用UIF时相对4.20.1要稳定多了

楼主:
jimo:楼主位的焊接方向和我给出的软件是一致的,这个是有点乱,大板和小半在焊盘的形状上是反的。

如果大家希望焊接时按焊盘形式焊,那么就绪哟啊在软件上进行修改,即把分钟和秒的程序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2012-02-09):
好东西啊,顶楼主img src=./emotion/em008.gif

网友(2012-05-25):
怎么用8个IO控制42个LED啊?求教。

网友:
哦哦  忘记还有高阻态了。

网友(2013-03-08):
不错    很有创意的东西

网友(2014-05-09):
开源精神,值得推崇,深藏功与名

网友(2014-08-08):
白沙前辈  不晓得还有没有套件了   我进论坛不就现在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