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简易的并口下载线,终于成功下载了,说说我的经验。

楼主(2010-01-22):
使用的是网上邮购的20元简易并口下载线,连接了8根线:
板子上的VCC->JTAG 2
        gnd->JTAG 9
芯片54脚   ->JTAG 1
    55     ->     3
    56     ->     5
    57     ->     7
    58     ->    11
    59     ->    8

在工程的选项中,connection中选择TI LPT

楼主:
下载的程序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154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angfree&bbs_id=9999
中tangfree兄弟73楼那段代码,调整了分针与秒针,很不错。

网友:
【2楼】 FlashNuk 可否告知用IAR什么版本来下载?

楼主:
IAR4.21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
问下白沙,这个表壳是塑料还是金属?要是有可能能不能不要透明的表盖,换个有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