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i4432的频道问题

楼主(2010-01-22):
看到datasheet中有两个寄存器:

79H Frequency Hopping Channel Select
7AH Frequency Hopping Step Size

这些频道总数以及间隔选择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SI4432设置频率有好几个寄存器,这两个寄存器是用于跳频系统快速设置频率的。在调频系统中,可以通过这两个寄存器快速设置频率。

79H Frequency Hopping Channel Select :调频信道设置
7AH Frequency Hopping Step Size :调频信道间隔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