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OK拍卖的BH1414K,有例子应用,但是有几个参数不清楚

楼主(2010-01-22):
压控振荡器的参数是多少啊?普通的贴片电容可以吗?VCO部分的电感,变容二极管和电容要什么样子的? 谢谢

网友(2010-06-28):
压控振荡器参数设计

结合BH1417频点可知,压控振荡器的频率变化范围必须覆盖芯片的所有频点。考虑到通用元器件的精度和加工工艺水平,这里适当放宽频段,以保证芯片能正常地锁住频点。假定频带为:80MHz~120MHz。压控振荡器的电路如图3所示。L采用普通的磁芯可调式电感,电感量标称值为(30 nH~60nH);变容二极管的电容随偏置电压的变化而改变,其极限范围为(7pF~35pF)。为了保证电路的稳定性,C2与C3值不能相差太大,这里假定C2取51pF,C3范围取为7 pF~35pF。下面确定C1的值。由式(1)、式(2) 可知电感L、电容C3均取最小值时,压控振荡器取得最大振荡频率,反之,取得最小频率。

合并式(1)、(2),得:

其中,C2,C3串接后电容范围为:6.16 pF~20.76pF,将L、C3的极限值代入式(3),整理后有

上式中C1的单位是pF。计算得:45.27通过上面计算可知,各元器件的值并不是唯一的,这里只是演示计算的思路和方法。希望能为设计电路提供理论参考。

FM发射电路设计

立体声信号通过1、22引脚输入,配合2、3、20、21这几个引脚外部的阻容组合,完成立体声信号的低通滤波、预加重和调制,调制后的复合信号通过5脚输出。15、16、17、18引脚输入的频率代码经过解码和鉴相后,由7脚输出PLL振荡器的控制信号VCO。此VCO控制外部由分立元件组成的高频振荡电路,产生FM调频的载波信号,并通过一个达林顿三极管2SD2142对5脚输出的复合立体声信号进行FM频率调制。调制后的信号通过9脚输入到BH1417,经过内部的射频放大器放大后的射频信号由11脚输出。输出后的信号可以直接接到发射天线上进行发射,或者输入到射频功率放大器进行放大后发射,以扩大发射距离。13、14脚需要外接7.6MHz的晶体振荡器,提供给BH1417内部的鉴相、立体声信号调制等部分所需要的稳定时钟。

综上可得BH1417无线发射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4所示。用户可以通过改变拨码开关JP1的闭合与断开来设置发射频率(具体如表1所示),以避开可能存在的区域内强广播电台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