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的有效值,峰值和相位差如何测量呢?

楼主(2010-01-22):
如题~今天看到一个帖子,问问看思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做个记号  等高人解释下

网友(2010-10-30):
测相位差:
         两路信号分别通过运放电压跟随器,再经电压比较器将比较波形变换为方波,然后将两路波形输入异或门电路,输出的经异或比较后的波形可用单片机计时计算高电平时间,就可得到两路波形时间差,由周期就可计算出相位差。。。

网友(2011-07-14):
这个我来回答下:用AD对输入的多路正弦波进行同时数字离散化采样,在一定时间段内(一般是输入信号的整数倍周期)把样本平方、累加、平均、开方、乘电路的衰减系数即可得到有效值。峰值就是最大(或最小)的样本,当然采样速度要足够快,即每个正弦波周期内有足够的样本数。相位差是将2个正弦波的样本相乘、累加、平均,再除以这2个正弦波的有效值的积,计算一次反余弦即可得到。
假设角差为D,峰值分别为A1,A2:
A1*sin(2PI*f*t) * A2*sin(2PI*f*t+D) = -0.5*A1*A2*[cos(4PI*f*t+D)-cos(D)]
平均后,滤除交流分量得到0.5*A1*A2*cos(D),除掉有效值的积A1*A2*0.5,得到cos(D),求acos,得到角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峰值用运放和二极管很好做,但只能检测低电压!

网友(2013-03-18):
7 楼有没有程序?

网友:
AD637 有效值

网友:
LM311 峰峰值。自己找PDF中有的应用,不过官网(TI)的正峰值的图画错了,工程师据理力争是对的,我也就没说了,我是实践过的人,请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