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汇报一下第二版示波器的进度

楼主(2010-01-22):
今天焊了3套底板,焊了几百个0603眼睛都肿了,还好刚测试都通过了,lcd面板下周三才能到,所以我确保在下周三之前将所有底板焊完。

对于第二版的示波器建议有FPGA开发工具的网友购买(当然也可以用这个示波器带你进入FPGA的大门,当然得花100左右再买条下载线,淘宝上很多),因为后续的升级都需要你自己将程序写入示波器。

这版示波器将会有详细的原理叙述与调试文章(就像2009年01月在《无线电》上发表的一样)。

网友:
lz价格估算了吗?

网友:
建议lz发布部分散件版,这样楼主节约了时间,网友省了米。

网友:
建议多打空板,可以销售空板

魏坤如果有意,我可以代为免费打板,分发给各位网友,如果想收费,你收费就可以了,我可以代为发货,或者由你去发货也行,呵呵

楼主:
【4楼】 1181zjf
发布散件会有很多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焊接。

网友:
其实板子还有空间,布0805就没那么痛苦了,呵呵。

网友:
pcb尺寸是多少?
能不能找到外壳

楼主:
【8楼】 hclcwx :

   PCB的尺寸是100mm*137mm(不含BNC突出部分,含突出部分为100mm*157mm),厚度为30mm(包含支撑铜柱高度)。
   外壳不知道是否能找到。

网友:
魏坤同学你好
这次只是发行10套吗?
会不会有第二次发行,刚才在一个贴里看到这次10套好像不用上架都已经定完了

无限的支持你。。。

网友:
魏坤看你液晶感觉不错,铁框的,哪里购买的液晶?

网友:
已经在临时论坛上登记了。不知有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焊了3套底板,焊了几百个0603眼睛都肿了,还好刚测试都通过了,lcd面板下周三才能到,所以我确保在下周三之前将所有底板焊完。

引用图片
对于第二版的示波器建议有FPGA开发工具的网友购买(当然也可以用这个示波器带你进入FPGA的大门,当然得花100左右再买条下载线,淘宝上很多),因为后续的升级都需要你自己将程序写入示波器。

哇!一条龙自己做啊~ 你狠! 架个放大镜啊,悠着点,呵呵;
看了阿莫的大图,感觉焊点用锡不惜工本很饱满,饱满得有些过头~ 很本分!

网友:
建议用0805或者更大的帖片。DIY起来方便。
有个0603的USBASP的板子,就那么几个元件焊得都恼火。
不发散件的原因,我想是因为魏同学这次要提供售后,如果焊得不好的话很难找到原因。以后会很麻烦。
魏同学可以发行散件不管售后。

网友:
魏同学可以发行裸PCB吗?

网友:
【13楼】 simhfc
积分:47
派别:
来自:
回复 楼主:
今天焊了3套底板,焊了几百个0603眼睛都肿了,还好刚测试都通过了,lcd面板下周三才能到,所以我确保在下周三之前将所有底板焊完。

引用图片
对于第二版的示波器建议有FPGA开发工具的网友购买(当然也可以用这个示波器带你进入FPGA的大门,当然得花100左右再买条下载线,淘宝上很多),因为后续的升级都需要你自己将程序写入示波器。

哇!一条龙自己做啊~ 你狠! 架个放大镜啊,悠着点,呵呵;
看了阿莫的大图,感觉焊点用锡不惜工本很饱满,饱满得有些过头~ 很本分!

-----------

哈哈,这哥们说话很有意思哈

网友:
支持0603.这样节省下的面积为以后增添功能留下了空间。

网友:
抱一下价格吧

网友:
我们这边有合作非常好的供应商、加工厂,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帮忙.

也就可以节约魏同学的宝贵时间了嘛。

网友:
你这样一个个焊接太辛苦了,而且也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建议你如大胡子所说,发行散件,不管售后,这样可以有更多的网友参与进来。当然了,对于购买者来说,既然选择了购买散件,风险肯定要自己评估啊

楼主:
【22楼】 xiaojian

  散件的话也可以,只是对于没有焊接过FPGA芯片的网友风险确实有点大。

网友:
密脚贴片确实不好焊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10套出来影都见不找。还是发行散件吧,有需要的只给焊FPGA呗。

网友:
来晚了??
没抢到,
还有吗?
^_^

网友:
呵呵  我觉得散件的想法非常不错
只用配元件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22楼】 xiaojian
  散件的话也可以,只是对于没有焊接过FPGA芯片的网友风险确实有点大。

你可以把FPGA之类的关键器件焊接上,烧录好软件就行了,一般的那些0603电阻电容就不要帮忙焊接了,太辛苦了

楼主:
【28楼】 xiaojian
焊上FPGA再烧好程序,那么FPGA的几十个退偶电容得焊上,电源部分也得焊上,这样一半底板就焊完了~

网友:
【29楼】 kunnsd 魏坤

积分:548
派别:
来自:西安
【28楼】 xiaojian
焊上FPGA再烧好程序,那么FPGA的几十个退偶电容得焊上,电源部分也得焊上,这样一半底板就焊完了~
---

要是有烧片机就爽了

网友:
以后升级程序,还是要自己烧的,预先烧好意义不大,除非买来就用,不打算升级。
不过抱这样想法的人难免又有抱怨,呵呵……

网友:
如果是0805的就爽了

网友:
【31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2635
派别:
来自:GZ
以后升级程序,还是要自己烧的,预先烧好意义不大,除非买来就用,不打算升级。
不过抱这样想法的人难免又有抱怨,呵呵……

--------------

这提醒了我,魏坤同学不用烧程序,程序自己烧,这样就省了你很多精力了。焊那玩意我深有体会啊,眼都焊绿了

网友:
可以给配置一个B下载器的套件

网友:
看到nios的编译器就恼火,几分钟的等待,死了
魏昆何时做个教程,自己摸索太镘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款的LCD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方便告知?

网友:
想定一套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22楼】 xiaojian
  散件的话也可以,只是对于没有焊接过FPGA芯片的网友风险确实有点大。

没关系,风险自负,如果楼主焊接有难度,出点套件给我们,我们自己焊啊,抢不到前10套了,有套件也满足了。魏同学考虑一下,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实在不行,发行PCB也好啊,就是冲着FPGA学习板来的,示波器已经有了。

网友:
买个小的回流焊吧,我买了2000多的,小板子还是很方便的,还要一个点胶机,对学生来说实在是难为楼主了

楼主:
今天下午我又让订了10套pcb,大概2月5号做好,就发成散件吧,要的朋友直接给我发邮件:
   kunnnsd@126.com
我这几天再写一个较详细的调试教程。

网友:
这个比STM32的那个可玩性要高很多哦!

网友:
楼主建议你还是寻求论坛里面有焊接条件的朋友帮忙吧,这样你可以减少些工作量。或者建议发布套件,让坛子里面的朋友自己焊接吧。对于焊接基础差些的朋友,楼主可以开个帖子说明一下如何焊接那个FPGA。

网友:
呵呵 可以只要PCB吗??

网友:
呵呵,我已经把购买散件的钱转给楼主,就等着收货自己来焊。

网友:
楼主桌上的卫星模型很拉风

网友:
我也定了一个,已汇款,感谢kunnsd!

网友:
魏坤同学的显示器是LG1942T,无线键鼠还不错吧?

网友:
我也想定了一个

网友:
显示器左边的火箭模型不错,莫非 魏坤 同学和俺一样也是航天系统 的?

引用图片【楼主位】kunnsd  魏坤

楼主:
【52楼】 radiochina

航天动力的朋友送的~~

网友:
莫老大,什么时间组织一次魏坤第二版示波器的邮购,我们都定不上。只能看着着急。

网友:
我订的散件,抢到一个。

楼主:
明天发快递给阿莫:

网友:
楼主,太佩服您的精神了!!以后要是做批量性的做的话可以放到我们的工厂里来贴片,过回流焊啊!!!,不收您任何费用,可惜我在深圳~

网友:
板子做得挺好。顶

网友:
看到图片都流口水了,可惜我没定上。盼望快点有第二批

网友:
昨天收到魏琨同学短信,散件PCB漏做一种,只有到年后才能到手了,着实郁闷啊,眼看阿莫这边年前就能上市了。

网友:
订了一套散件,年后就年后吧,反正也不着急用。如果FPGA用Xilinx的就更好了,俺们这里都用的他的。

嗯,最近还要去淘一个Altera的下载线,USB的,谁有推荐?

网友:
老了手抖还是等焊好的吧....

网友:
好想要一套散件,焊接没问题,垂涎这个许久了……
怎么定散件呢?

网友:
楼上的给魏同学发邮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订了一套散件,年后就年后吧,反正也不着急用。如果FPGA用Xilinx的就更好了,俺们这里都用的他的。
嗯,最近还要去淘一个Altera的下载线,USB的,谁有推荐?

Xilinx家的低端FPGA没有PLL,据说S6会有。

网友:
问一下魏同学:
1. 图中黄色电容旁边的电源芯片发热比较厉害,估计到夏天会撑不住,除了贴散热片,还有没有其它解决方案?
2. 网站中逻辑分析仪开源项目中的下载线能不能用在示波器上?

ps: 我发现魏同学给示波器编了号,我的是个特工号。

楼主:
回楼上:你说的比较热的芯片是1117-5.0吧?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伏?我一直使用8.4V(两节锂电得最高电压)进行测试的,只是温热,不至于烫吧,9V以下的供电夏天是没问题的~
逻辑分析仪好像用的是Xin的FPGA,所以不能用~

网友:
我用的是9v传统变压器,空载14v,负载10v,看来有点高。

网友:
魏坤同学你好
我也想购一套第二版的散件,请给个价格吧,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散件可以邮件联系我:kunnnsd@126.com

网友:
我也想要个来玩玩啊

楼主:
用LQ043做显示测试:

网友(2010-02-21):
我也定了一个,哈哈

网友:
【69楼】 sdram
Xilinx家的低端FPGA没有PLL,据说S6会有。
-------------------------------------
有DCM啊

楼主:
用LQ043显示的测试视频:

网友:
新年终于过完了,等魏同学的散件。

网友:
已经联络坤哥,等待示波器散件的到来。再次谢谢坤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LQ043做显示测试:

这个图真漂亮!

支持下!

PS: 下一版示波器什么时候出套件?什么配置?  如果能用夏普的这个屏就好了!

网友:
看见示波器就头晕的路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