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不能在NANDflash启动,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0-01-22):
大家好,我刚买回来不久的GT2440板上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Linux系统只能加载到RAM中才能启动,而不能在NANDflash直接启动,很是苦恼。但奇怪的是WINCE系统却是没有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在NANDflash中启动。具体如下,我先设为NOR启动,分好区,再执行 v-k-y 三步,把supervivi,Linux 内核和根文件系统都下载至NANDflash中,然后从NANDflash启动,但一启动,DNW串口就停留下面的等待界面了“Now, Booting Linux.......”,如下图所示。但我用同样的步骤下载WINCE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可以正常从NANDflash中启动。  请各位帮忙一下,实在感激不心尽。

DNW界面 (原文件名:aa.jpg)

网友:
你下载的linux内核文件不对,可能下错文件了哦

网友:
一种可能的原因,bootloader设定的mach_type和kernel设定的mach_type不一致

楼主:
1楼:后来用超级终端来看下载内核的信息,发现内核是没有下成功的,erasing failed...好像是因为我的块板的NAND在0x100000处有个坏块而导致,我朋友帮我把kernel下载地址抬高到0x100000以上就OK了,也不知为什么vivi没有绕过这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