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GUI系统中的多窗口管理及Z序剪切实现核心代码(原创)

楼主(2010-01-23):
核心源代码:

区域运算

窗口管理

演示程序

网友:
附件又无法下载了。

楼主:
演示程序的硬件平台:
CPU:         S3C2440(主频降到271MHZ,总线频率降到67MHZ
LCD参数:     4.3寸TFT(480x272)
GUI颜色位数: 24位色

楼主:
程序实际运行效果(同时运行8个独立的窗口):

网友:
用的是什么GUI?

楼主:
自己开发的GUI回复【5楼】AVRman
用的是什么GUI?

自己开发的GUI

楼主:
就是以前那个GUI的升级版,升级后支持多任务环境下的窗口管理和GDI绘图,并可以更有效地支持硬件加速.

楼主:
绘图效率大为提高

网友:
这个要顶,楼主很强大!

网友:
楼主能否上传GUI.H

网友:
太酷了GUI~~~~

网友:
有兴趣,楼主能否上传GUI.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上传GUI.H

GUI.h

网友:
能发个完整的gui的代码吗?学习下

网友:
对你的液晶屏感兴趣,在哪里可以买到,多少钱?

楼主:
自己做的LCD PCB

楼主:
主板是Mini2440

网友:
太强大了,不得不顶。

楼主:
多窗口剪切线效果:

楼主:
实现剪切的原则:屏幕输出被分割成多个区域时,所有输出到屏幕上的矩形区绝不相交

网友(2010-02-26):
这个Z序剪切实现,好像魏永明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能获得每次更新的Clip区域吗?这样可以加速绘制过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获得每次更新的Clip区域吗?这样可以加速绘制过程吧?

當然可以~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通過
GetWindowClipRgn函數獲得指定窗口的當前剪切區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Z序剪切实现,好像魏永明也是这么干的。

因為車輪都是圓的

网友:
我觉得用STL来做GUI的话会方便很多,但性能会下降一些

网友:
2440平台上楼主测试过刷新速度吗?

网友:
如果一个窗口遮住了另一个窗口,但是被遮住的窗口显示的是动画,那么被遮住的部分还会参与绘图吗?如果上面的窗口是半透明的呢?
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要在240x128的点阵液晶上显示比较复杂的界面。当时我用的办法比较土,就是所有窗口都是全屏的,然后把一个32位整数分成4个8比特位段表示阶级关系,每个窗口(更不如说是每个屏)关联一个处理程序,当一个屏关毕时就显示它的“父屏”
楼主在GUI上的造诣很高啊,要是能用在一个开源的RTOS项目中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一个窗口遮住了另一个窗口,但是被遮住的窗口显示的是动画,那么被遮住的部分还会参与绘图吗?如果上面的窗口是半透明的呢?
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要在240x128的点阵液晶上显示比较复杂的界面。当时我用的办法比较土,就是所有窗口都是全屏的,然后把一个32位整数分成4个8比特位段表示阶级关系,每个窗口(更不如说是每个屏)关联一个处理程序,当一个屏关毕时就显示它的“父屏”
楼主在GUI上的造诣很高啊,要是能用在一个开源的RTOS项目中就好了

每个主窗口有独立的帧缓冲,可以通过程序控制是否绘制被遮住的部分,以提高工作效率;当输出到屏幕时,被遮住的部分是不会更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40平台上楼主测试过刷新速度吗?

480*272分辨率,24位色全屏刷新速度:>100HZ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这还只是仅仅是通过 旋转变换 之后的刷新速度.

高效率 图像任意角度旋转算法(用整数运算实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850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在GUI上的造诣很高啊,要是能用在一个开源的RTOS项目中就好了

你认为哪一个RTOS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用STL来做GUI的话会方便很多,但性能会下降一些

STL :: SDL ?

"方便"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

网友:
楼主的贴子做下记号

网友:
LZ不知源代码能公布吗?这段时间俺也想整合一个GUI,想把UCGUI和minigui搞到一起,
对于ucgui主要是是对clip部分不太满意以空间换时间。
还有就是消息传递没有缓冲,没有真正多任务支持
而minigui个人觉得低层的绘图函数比较简陋,动态内存使用过于多,字体显示不够灵活(小型嵌入式系统,一些黑白屏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LZ不知源代码能公布吗?这段时间俺也想整合一个GUI,想把UCGUI和minigui搞到一起,
对于ucgui主要是是对clip部分不太满意以空间换时间。
还有就是消息传递没有缓冲,没有真正多任务支持
而minigui个人觉得低层的绘图函数比较简陋,动态内存使用过于多,字体显示不够灵活(小型嵌入式系统,一些黑白屏上)

你打算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目前纯是个人爱号,以后估计会用到工作上,因为我现在做的东西是小黑白液晶屏,GUI不必要,也写过一些GUI程序,对GUI特兴趣。
LZ难道不可以用在项目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GUI支持16位色,24位色,32位色;没有针对单色屏做过优化

楼主:
ucGUI(开源版) < RAM占用量 < MiniGUI(开源版)
ucGUI(开源版) < MiniGUI(开源版) < GUI性能

推荐RAM容量:  1MB以上(和LCD分辨率及同时运行的窗口数量有关)
推荐CPU级别:  ARM720T(Cache Enable)@40MHZ性能级别以上

网友:
看来LZ的GUI也很是吃内存啊,问下能否给出窗口剪切算法所占用的内存与窗口数量的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来LZ的GUI也很是吃内存啊,问下能否给出窗口剪切算法所占用的内存与窗口数量的关系吗?

现在的内存价格都很便宜,64MB的DDRII也不过10 RMB左右,以空间换性能,何乐而不为?况且本GUI并不是定位在低端硬件平台上运行。
这个窗口剪切算法不占用动态和静态内存;

网友(2010-08-12):
楼主 SubtractRect函数怎么实现的? 好像没有给出啊.

网友(2010-10-18):
楼主,可以认识一下吗? 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2010-12-14):
每看一次顶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subtractrect函数怎么实现的? 好像没有给出啊.

两个矩形相减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H:

能发布下QQ?
到时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问你哦
我的QQ

网友:
楼主,能否传下源码?
或者 关键的数据结构图

网友:
//设置hwnd为顶层主窗口

int        SetTopOfMainWindow(HWND hwnd)
{
        HWND hLastWnd;
        WINDOW *pWin,*pLastWin,*PrevWin,*NextWin;
        ////
         //ShowMainWindow();
        if(hwnd==0)                 return 0;
        if(!IsMainWindow(hwnd))        return 0;
        hLastWnd=GetLastWindow(hwnd);         //获得最后一个窗口
        if(hLastWnd==0)                return 1;         //如果后面已没有窗口
        if(hLastWnd==hwnd)                 return 1;         //如果已是最顶层窗口
         。。。

这个函数中这
if(hLastWnd==0)                return 1;         //如果后面已没有窗口
这句注释是不是错的?
因为
hLastWnd=GetLastWindow(hwnd);
hLastWnd能为0,是因为传入参数hwnd为0,所以应该是传入非法窗口造成返回为0
而在此语句之前已经判断
if(hwnd==0)                 return 0;
所以后面hLastWnd=0的情况是不出现的。
而当传的参数窗口本身就是最后一个窗口时,此时调用hLastWnd=GetLastWindow(hwnd);
会使hLastWnd==hwnd,也就是表示后面已没有窗口。

所以
if(hLastWnd==0)                return 1;         //传入非法窗口句柄
if(hLastWnd==hwnd)                 return 1;         //如果已是最顶层窗口,后面没有其它窗口

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
我正迷惑中。。。

网友:
你的程序通俗易懂些,对我们初学者,有很大益处。。。。thank u.
可惜的是,文件不全。。。

网友:
回复 网友H:

把这些基本剪裁操作的代码全放出来吧。

网友:
这个GUI强大。牛人都在民间哪

网友(2011-06-04):
真是偶像啊,而且是实力派的,泪~~~~

楼主:
1年以后,升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88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2011-07-24):
关注中,,,,,,,,

mark 自己写的GUI

网友:
MARK。。。楼主帖子都是精华。

网友:
太强悍呀!五体投地!

网友(2014-01-10):
可惜啊,一年以后的升级看不到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ele&bbs_id=9999已经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