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宽带求教啊!

楼主(2010-01-23):
请教各位老大,我刚买了款二手的TEK2235我看网上的资料说是100M最小20nS/DIV可我收到的是50nS/DIV而且测10M的方波就成正弦波。是不是被骗了啊,请教啊,很急的!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上面说的X10扩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买模拟示波器,被骗活该。

网友:
推荐你去两个论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forum-24-1.html
http://bbs.leowood.net/forum_list.asp?page=1&property=0
这两个论坛都是搞电子的,网友平均年纪在60岁以上,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论坛网友年纪都在40以下,恐怕回复不了你这么考古的疑问。

楼主:
哥,不帮也不要说风凉话啊!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你去两个论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forum-24-1.html
http://bbs.leowood.net/forum_list.asp?page=1&property=0
这两个论坛都是搞电子的,网友平均年纪在60岁以上,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论坛网友年纪都在40以下,恐怕回复不了你这么考古的疑问。

我倒,平均60岁,也太夸张了些吧,呵呵。。。

网友:
探头带宽是多少?用探头衰减后再测试试,一般1:1带宽在10M以下,看方波只能看到基波,谐波被滤波掉了,所以成了正弦了,而10:1的带宽要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探头带宽是多少?用探头衰减后再测试试,一般1:1带宽在10M以下,看方波只能看到基波,谐波被滤波掉了,所以成了正弦了,而10:1的带宽要高很多。

如果探头不是原装的,而是给你配了付20M的示波器上用的那种,就狠可能会这样的……

网友:
你的测试源是什么?10MHz以上最好用标准源。

你的探头带宽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用的不是原装的,用的是单片机产生的10M方波,探头是100M的衰减1X,可能是探头的问题吗?100M宽带是可以测10M的方波吧!

网友:
那肯定是探头的问题了,100M探头在X1档的带宽大约是6M。

楼主:
明天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