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块指针万用表

楼主(2010-01-23):
想买块指针万用表,500型和47型哪个好用?

网友:
三和指针式万用表YX361TR

网友:
当然500型,如果你不在乎size

楼主:
其实,我也想选500型,我觉得表大,可以清晰读数,精度也准
谢谢!我这里500-B型,上海星牌的要95,贵吗?

网友:
1 楼的意见被悲惨的无视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太贵?不过指针表确实还是建议买三和的。

网友:
还是47的比较好,500型的换挡要扭两个旋钮,实在太不方便了,上海第四电表厂的47表质量就不错

网友:
国产的指针表都被做烂了,不能和10几年前的表相比了。

1楼的建议不错,可以考虑下。

网友:
上海第四电表厂根本没出过47表,何谈质量就不错?这个厂破产都十多年了,现在有浙江小老板打着“上海四表有限公司”的牌子造MF47,你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一塌糊涂的东西?实际上老牌指针表厂不是破产就是转产,最近十五年生产的指针表,什么“四表”,“南京金川”,“天宇”,全都是浙江产的假冒伪劣。

楼主很有意思,买指针表居然要精度,随便哪个廉价数字表精度不比指针表好?廉价数字表唯一差的地方时频响,测1~100kHz交流信号精度不如指针表,但是两三百的数字表频响到100kHz的型号也很普及。一边要精度,一边要指针,真滑稽。

如果觉得就是指针表用的习惯,那个顺眼,那个操作方便,那个牌子名气大(比如俺推荐的Sanwa)就买那个,别扯什么精度,那是扯淡。

网友:
YX361TR要250,三和比较牛逼的表是EM7000,要550块。

网友:
要老版本的500表最好了。。我有个76年出厂的500表。。。

网友:
楼主选好了么?

网友:
选带模拟指针功能的数字表。

网友:
我有很多块十年前的MF47,需要的留言。如果路途近的可以赠送

网友:
这是用来收藏的,而不用来使用的。

网友:
还是选个好的 47型吧 500我用坏两块了,都是上海产的

47的当年买的南京电表厂的,现在不知道那种好,买的时候直接拆开看就知道了,要那种注塑压制电路板的

这些表就不要要什么精度了 差不多就行了 要精度就买个阿莫的 34401吧

网友:
指针万用表的精度是不要紧。
但是输入阻抗还是很要紧的。
指针万用表的一个好处就是,对于电压波动比较好判断,反应比数字表的要好、直观。
就好像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很多块十年前的MF47,需要的留言。如果路途近的可以赠送
什么牌子的?多少钱?成色?

网友:
买个数字表
再买个大点的TFT屏
然后楼主diy。。。。。。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正考虑买500型,就是将来收藏也不错!嘿嘿!

网友:
我们这里附近一堆搞修理的都是用的那什么南京科华的指针表  65一快 拆开看里面的电阻元件都是独立的 一很多柱子的那种 好坏我是看不出来 用这种表 一般都不会坏 想换的时候都是因为壳壳被摔稀烂了 没办法才换的  MF50实在太大了 外出带这么个表再装其它的都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网友:
500型可以满足破烂王的梦想。

网友(2010-02-25):
淘一块老表吧,比新表强多了。
看俺刚淘的上四MF63,使用金封运放的电子万用表,直流电压档输入电阻200K/V,才几十块钱。

网友:
上海电表4厂的星牌MF10表不错!用了几十年了还好的很

网友(2010-03-29):
上海电表4厂的星牌MF10表

网友:
同意27楼,mf10

网友:
【24楼】 AudioCAT
能透露一下在那买的不?想淘一个。

网友:
搭车同求,想淘个经典的指针表。我以前用过日本三和的指针表,有没有朋友推荐个型号?

网友(2010-05-09):
24楼的不错啊

网友(2010-06-21):
回复 楼主:

47好用点  如果不怕麻烦 500好看点 呵呵  老表多好用 现在出的轻飘飘的就不行

网友(2011-01-22):
47型我也不建议了 单位已经用烂一块了,现在单位是南京科华,家里南京电表厂的,都有同样问题,欧姆档会接触不良,拆开清洗也没有用

建议47和500全部不选

看有没有什么其它耐用的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和指针式万用表yx361tr

才听说这个牌子 孤陋寡闻啊

网友:
70年代后期购下sanwa指针式万用表yx360tr(不是yx361tr) ,当时很常见的选择.
现在仍然有这个牌子? 指针式万用表仍然有市场吗?

网友:
500吧,用着好习惯。星牌不知道现在还有吗。
或者MF10精度不错

网友:
指针表前前后后买了差不多5、6块了,都是摔坏的,现在用34401了。如果楼主就是认准了指针表,买个英国产的老型号吧,不过得上K的价格哟,用着那叫一个舒服!看着也很不错,就是有点大。

网友:
惨了。我的MF47就是天宇的

网友(2011-04-11):
Mf368吧!用指针的这个用起来很舒服!采用三伏电池!用来用去!还是喜欢这块表

网友:
现在一般的指针表不如从前讲究了.   但还是少不了.

不管什么牌子,重要的是看看不同姿态时的重复定位是否好,这是硬道理,
还有阻尼也要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一般的指针表不如从前讲究了.   但还是少不了.
不管什么牌子,重要的是看看不同姿态时的重复定位是否好,这是硬道理,
还有阻尼也要合适.

对,阻尼很重要,不过应用环境不一样,使用的感觉不一样,我现在使用的南京科华的MF47,还行,65块,以前也是这个厂家型号,35块,在保险丝烧了后,换了个普通保险丝,在测市电的时候,没切换过来,把500mA的档位烧了。之后就不爱用了,而且便宜的表有个问题,就是5V 的USB电压,测出来显示4。8V。所以还是那句话,便宜无好货。

网友(2011-07-25):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这里买的吗?貌似还要自己改电池仓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25493019

另外,淘宝上还看到三和的YX360TRF,不知道跟YX361TRF有什么区别,另外就是不知道这货源靠谱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71544295

网友(2011-09-30):
MF30的小巧

网友:
呵呵,还有这麽个帖子呢。现在我30块MF47被大家瓜分了。只留了一块自用。

网友:
国产的就数MF10的高阻抗了,,10uA表头,,100K/V直流灵敏度,,,进口表朋友有一块横河的,,也是100K/V灵敏度,,,横河这个如果见到功能和外壳完好的,500块都可以收下

网友:
买过一块MF47的,70多块,不过没怎么用过。

网友:
看做什么用?如果是一般用,47就可以满足了,最好找前些年生产的南京47

网友:
毕业后就没关注过指针万用表了。读书时买的M47表到现在还在用。感觉很老了,但也觉得不错。第二块M47用一年一次大意给烧掉了。表头都烧黑了。里面的板也烧黑了。也不想修了。不知有没有修的价值?好的表头上哪去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