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过热敏打印机的大侠,加热热敏纸时间的长短,是用何种方法决定的?

楼主(2010-01-23):
如题。在下在做一款热敏打印机,用的是富士通的打印头。遇到一个问题:在打印时对热敏纸的加热时间长短如何控制搞不明白。在代理那里看了制作打印机的参考资料。发现图中只是用一个比较器来鉴别打印头是否超温,如超温就停止打印。待温度下来后再继续。在温度正常时,我该如何设置加热时间?是对温度探头进行AD转换后来决定时间长短,还是就用一个固定的加热时间表?晕了,求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唉,就没做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过热保护与点阵加热不是一会儿事,一般加热与电机驱动都在中断做,大概1-3个毫秒吧,也要根据纸质调节;
较好的驱动过程:
1、取得点阵数据到RAM中
2、发送数据到打印机锁存器
3、启动步进电机,启动加热
4、电机4拍后,判断加热完毕否?
   完毕,从第2步开始循环
   没完,等待

也就是电机一直运转,打印头一直加热;

网友:
如果电机步进1步时间为2.54ms  1.5ms加热,1.04ms不加热.
这样打印速度均匀,打印头也不会一直处于加热状态,

也可以获得打印头的温度,通过温度来决定时间长短,但是你要一个固定的加热时间表?

网友:
不然呀。
加热时间由几个因素决定。
1驱动加热的电压。
2当前头的温度。
3如要求较高还前环境温度决定(机壳内温度)
当然还有电机转速。

网友(2010-10-06):
新手,正在做精工的热敏打印机,它的加热时间是通过延时控制的:加热元件通电-延时-断电,通电与否由io口输出电平控制。过热保护只是以防万一。不知是否有参考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热保护与点阵加热不是一会儿事,一般加热与电机驱动都在中断做,大概1-3个毫秒吧,也要根据纸质调节;
较好的驱动过程:
1、取得点阵数据到ram中
2、发送数据到打印机锁存器
3、启动步进电机,启动加热
4、电机4拍后,判断加热完毕否?
   完毕,从第2步开始循环
   没完,等待
也就是电机一直运转,打印头一直加热;

正解
加热时间跟电压 纸质的关系比较大 但时间都在毫秒级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当然最精确的办法是根据当前热敏头的温度修正当前的加热时间 但我觉得非长时间连续打印没有必要。用恒定的时间就行了。

网友:
纸质是个问题,厚的不太好做,卷起来也成问题。

网友(2010-12-22):
那个比较器是做过热保护的;

几种热敏纸的参数:

可惜都是国外的,国内的纸都找不到这些参数,只能估计了
:)

网友(2015-01-24):
一般打印头会有一个温度脚拉出来,就是接比较器那个脚,那个脚的AD值可以计算出当前的温度值,你可以根据温度表来做加热时间补偿,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