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按键长按检测????

楼主(2010-01-23):
请问如何实现按键长按检测????

网友:
这个...
定时检测按键
每检测一次用个累加器累加一次
累加器数乘以检测次数就是按下的时间
持续到设定的时间后就可以判断长按了

网友(2013-07-10):
能否贴个例子来看看?

网友:
定时器中断扫描累加

网友:
搜吧,有个检测长短按键的程序,稍微改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