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可调电子负载如何实现(老外的电子负载DIY)?

楼主(2010-01-23):
最近准备做一个测试仪器。测试电路的过电流保护值的大小。
     负载的的思路有:1、三极管(通过调节三极管工作点,控制三极管的导通阻抗,进而调节电流大小)
                     2、电阻(通过PWM调节占空比,进而控制放电电流的大小)
     我拆了2万多的大华电子负载,发现用的是三极管的思路。感觉内部电路还是挺复杂。电阻的方案,实现起来虽然比较简单,但是由于放电过程不是平稳的直流,怕影响测试值得精度。

网友A:
最近应朋友之托也在做,基本结构倒是很简单,很多外围电路,大约是用于调整线性(性能),防止出现振荡,以及控制、切换,还有就是保护吧。下面的恒流我已经做出试验板测试了,5A Load 之内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可调横流元。

楼主:
谢谢lilith的资料。刚在网上搜了个资料,可惜文字看不懂。正在研究电路。

网友:
不好意思,我模电基本都忘记了,好不容易找到以前的课本搭个电路还振荡,上来就被人教训了 :D 后来和同学说起这个事情,结果又被训一顿,说是在《模电》第六章就有,我说好像是,但怎么解决没说,结果又说第八章你没看阿,书都不知道丢哪了,人家又给发一个教案过来,才发现都是学过的 :)

毕竟过了 10 年了(2001.2010...查不多吧),基本上都忘得差不多去啦。

我看了下那个 pdf,基本上就是在课本上的基本电路上的衍生,增加了保护,使用模拟开关切换 CV,CC,CR,CP 模式;增加了乘法器,硬件做 CP,这个我在硬件上没能搞定(模电太差了),打算用单片机和 PID 算法实现,程序都写好了 :) 但还没试,让人家做板去了。控制上我也是打算用 AVR + DAC,也向美信申请了两颗 MAX541 拿来用的,不过想一想好像也挺可惜,正在盘算自己做出 R2R DAC 看看。

现在最不能完美搞定的就是四象限问题,包括电源也是,像 6632 那样的四象限才是合理的,否则都有使用上的诸多限制,现在模拟都不完美,也没有什么思路...真是见笑了,也在这里顺便求指点一二 :D

楼主:
如果做的功率大些,比如1000W,对并联三极管的一致性要求就非常高。那位有简单的筛选思路,不用专用设备的。

网友:
电子负载的功率管如何选择,请做过的指点下呢。

网友(2010-09-20):
用一个运放控制一个功率管.

网友:
这个必须mark,电子负载。

网友:
以后来看

网友:
Mark。电子负载。

网友:
Mark。电子负载,关注

网友(2011-06-14):
mark, 最近做电源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10-31):
电子负载,有计划 DIY,MARK

网友(2011-12-07):
电子负载  学习ING

网友B(2013-11-18):
引用 网友A:
最近应朋友之托也在做,基本结构倒是很简单,很多外围电路,大约是用于调整线性(性能),防止出现振荡,以 ...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有新的进展呢?!很想熟悉德国的方案到底是怎样实现各种模式的,看了看电路,觉得特别经典。

网友:
有空也想搞一个玩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有新的进展呢?!很想熟悉德国的方案到底是怎样实现各种模式的,看了看电路,觉得特别 ...

我上面不是给出各个模式的解构了嘛,就是那样,关键是你的速度和针对性补偿。

至于我之前做的东西的后续,是这样的东西,因为那个朋友想要的是一个测试电池的玩意,所以最后做成一个既能做电源也能做电子负载的玩意(原计划是一个充电器 + 一个电子负载,两者独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不是给出各个模式的解构了嘛,就是那样,关键是你的速度和针对性补偿。

至于我之前做的东西的后续 ...

大一点点就有点扛不住了!一般仿真做CV模式时,都是额外串接一个电阻连入电路,但是看了德国的EL9000和Agilent 6060的输出级,都是直接的外部被测设备(一般式电源)输入端

电路一大,就分析不清。没弄明白,通过一个输入给MOSFET的控制信号,附加电压电流采样怎么就实现恒压和恒功率的功能?!

就拿德国的方案来说,输入给MOSFET的信号只有DAC给运放的控制信号,然后就是电压和电流采样。恒流模式最基础,加一个恒定控制电压就能恒流,恒阻只要对电压和电流采样改变电流,保证U/I的比例
就能实现恒阻。但是这个恒压和恒功率就没弄明白这个过程的解析,不知道这个过程应该是一种什么思路来控制的?

网友:
德国的方案不错

网友:
请问电子负载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2014-04-05):
引用 楼主:
谢谢lilith的资料。刚在网上搜了个资料,可惜文字看不懂。正在研究电路。
外国网友的作品ourdev_527858.pdf ...

我想问下,这个原网页还有吗?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B:
大一点点就有点扛不住了!一般仿真做CV模式时,都是额外串接一个电阻连入电路,但是看了德国的EL9000和Ag ...

这个恒压也不懂,如果是英文的还可以看看说明。现在搞明白了吗?

网友C:
电子负载的原理都很明白,关键是实用的电路,比如保护等等外围电路就要有些技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负载的原理都很明白,关键是实用的电路,比如保护等等外围电路就要有些技巧啦! ...

你如果能开明白安捷伦电子负载的恒压,我膜拜你。
我看了几天似懂非懂,我估计很少有人能看懂。
德国这个太多模拟开关了,要知道怎么连接才好分析。
不过这两个原理图年代都比较久远,不知道当今市场上流行的方案是怎么样的。
感觉电子负载网上的资料太少了,都是一些很初级的原理图,如果做产品可能还不合适,如果有成品的原理图图分析一下就好

网友(2014-10-30):
MARK,老外的资料很详细!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A:
最近应朋友之托也在做,基本结构倒是很简单,很多外围电路,大约是用于调整线性(性能),防止出现振荡,以 ...

网友(2019-12-25):
学习了  膜拜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