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在着手智能充电器元件的选型,求合适采样电阻

楼主(2010-01-23):
需要0.33欧1%或以上精度的电阻,但是我要给7.2V 2000mAh的航模镍镉电池充电,需要大电流至少1C来充电,麻烦大家推荐一下哪能买到此类电阻

还有我在ATMEL的一个充电器的手册上看到他的电路用一个0.33欧1.5W的电阻对手机锂电池的充电进行电流进行检测,这样充电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
murata,vishay 等公司都有做的。
不过要少量购买的话,试试alibaba.com.cn,0.22欧姆,0.3欧姆都有的。

网友:
楼主只是少量使用,12个1欧帖片电阻六并两串在一起。
功率就够了。
也可以直接买两W的线绕电阻。
作电流采样的不用那么精确。充电控制都是看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个也太夸张了

网友:
12个和一个3w直插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