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镍氢的 -DV 是恒流充电时检测的,还是停掉电流间断检测的?

楼主(2010-01-23):
请问镍氢的 -DV 是恒流充电时检测的,还是停掉电流间断检测的?

网友:
恒流充电时检测

网友:
我认为是间断检测
记得maxim 充电ic 的datasheet里是这么写的

网友:
间断的时候检测可以 短暂的暂停充电
恒流冲的时候检测 也是么得问题的

楼主:
好像网站的开源充电器是恒流充电充电检测的。

楼主:
CELL TEST is performed once every 31s during FAST-
CHARGE to determine if charging is complete. During
CELL TEST, the CS output is held high to prevent
charging. The cell’s voltage is measured and com-
pared against prior readings. The maximum cell volt-
age measurement during the charge is retained. If a
cell’s voltage falls more than 2mV (V-ΔV) from its peak
reading, the FAST-CHARGE terminates successfully
and moves to TOP-OFF. The DS2710 also moves to
TOP-OFF if the cell’s voltage reading does not exceed
the maximum over a 16min period (tFLAT). A hold-off
period for -ΔV and flat voltage detection begins at the
start of fast charging and prevents false termination in
the first 4min of the charge cycle (tTHO).

美信是停掉充电电流才检测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停掉电流检测,因为电池内阻会有影响

网友:
在控制恒流精度的条件下,尽量是带电流检测,否则只能断电检测。
因为一般带电流测量时,充电线路上产生的干扰,会影响检测值,这样反而不准。

网友(2011-04-08):
掉电检测的效果就是脉冲充电。。。 可以去除极化。。。 我准备用STC12C5A60S2 搞个充电器。。。 嘿嘿!

网友(2012-04-27):
跟恒不恒流没关系,要知道电池内阻跟线阻影响,如果充电时测根本测不出-的-d/V来的。

网友:
电池内阻有影响,最好是瞬关时检测,然后读值,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