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开发板/工控板原理图,大侠们帮忙看看有没有错

楼主(2010-01-23):
最近学习C8051F,不想买开发板,就想自己直接造板,但由于没有经验,希望大侠们帮忙指点一下哪儿有问题

网友:
看杜洋的,学单片机都不用开发板的

网友:
呵呵,你的VCC电压是多少啊?5V?看图中是5V,C8051F340是2.7--3.6V的。你看下数据手册。

楼主:
AS1117 就是5V转3.3V的,因为电路中有部分要用到5V,例如16824,所以特意先转5V,再取 3.3V

楼主:
呵呵,这个5V电压是有点矛盾,因为我手头的16824是5V的工作电压,所以当时就想不直接转3.3V,先转5V,但后来想市场上有3.3V的16824,干么不直接使用3.3V的?于是电路上就简化了几个上拉电阻,不过就忘记了之前电压的改变的初衷,看来这里是应该在仔细的考虑一下,多谢astankvai 陈超的意见

网友:
呵呵,注意一下crossbar的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修改了一下,电路上适应5V/3.3V两种16824,PCB已经画好,今晚回家上传,希望大侠们帮忙望两眼,提提意见

网友:
1、VBUS那里和VCC相接有点问题,当使用USB供电时,VCC用的是内部的regulator输出3.3V,但这个输出只有100mA,大负载时可能会损坏内部的regulator.
2、C2接口的RST好像接到TMS了吧?
晚上再看新图。

楼主:
回 【7楼】astankvai 陈超
1、VBUS那里和VCC相接有点问题,当使用USB供电时,VCC用的是内部的regulator输出3.3V,但这个输出只有100mA,大负载时可能会损坏内部的regulator.

     所言极是!这部分电路图为参照新华龙开发板电路,新华龙的开发板据说内置了boardload,不需要u-ec5下载程序,是使用usb直接下载程序的。经你得提醒,再重新思考,发觉这个usb供电实在是多余,因为我在实践过程中发觉u-ec5下载程序得时候,芯片还得另外供电,不象AVRUSBISP直接可以下载程序。看来今晚将这个部分改了他, 不用usb供电了。

2、C2接口的RST好像接到TMS了吧?

    以下是新华龙开发板的C2接口部分电路,也是经过我自己DIY试验证实可用得,应该部会有问题吧?回头我再查一下自己临时搭建得电路。

C8051FC2 (原文件名:新建图像.JPG)

楼主:
经过考虑,决定保留usb供电,以下为PCB图,希望大侠们看两眼指教一下

网友:
其实C2接口的第5脚不连也是可以的。

楼主:
请教,有信誉好,质量一流,价钱便宜,能支持货到付款的PCB打样的厂家吗?介绍一个。
或者谁有在淘宝上打样的经验的,指导一下如何操作?

楼主:
做回来的板子,传个图象给各位看看,指点一下

Empt1 (原文件名:1.jpg)

Empt2 (原文件名:2.jpg)

Board1 (原文件名:3.jpg)

Board2 (原文件名:4.jpg)

12864test (原文件名:5.jpg)

楼主:
见到背面的跳线没有?那是因为串口两根线搞反了,呵呵,千小心,万小心,就是哪个想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了问题,哎...

网友:
开开心心mark~

楼主(2010-02-22):
用这个板做的万年历,因为只是测试DS1302,所以做得好简单,不要见笑

WanNianLi (原文件名:IMG0113A.jpg)

DS1302_1 (原文件名:IMG0108A.jpg)

DS1302_2 (原文件名:IMG0109A.jpg)
DS1302没有贴片的,只好将DIP的勉强改成贴片,呵呵
一开始用的3300uF电容可能漏电严重,后来换了个0.47F的超级大电容,再后来换上一个6.5V1500uF的电容,也能掉电维持超过2小时.
可能是DIP功耗比较大,达不到PDF说说得100uF能维持1小时的效果。

楼主:
ADC试验,极其简单的测试,为了好玩,将16824作为输出显示
1.连线,接了一个100K可调电阻,两头接Vcc和GND,中间接ADC

JieXian (原文件名:IMG0103A.jpg)

2.使用串口显示ADC经过修正的数据

ComShow (原文件名:IMG0104A.jpg)

3.直接用万用表测电压

WanYongBiaoShow (原文件名:IMG0105A.jpg)

4.16824作为显示端

16824Show (原文件名:IMG0107A.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能不能交流下,我最近也在做C8051F340

楼主:
好啊,我还想搞SD读写和USB通讯,有空多交流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usb通讯例子,可以通过USB线跟电脑沟通。有个例子就好研究,有时间的话准备学习一下这个例子的上位机程序的源代码,再自己写一个类似串口精灵的USB通讯软件,呵呵

网友:
LZ做东西很有型!学习ing!

楼主:
打包上传基于这个板子学习过程用到的程序,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

网友(2010-05-08):
c8051f320单片机usb接口通信试验板简介>        试验板是应用c8051f320单片机内的usb通信接口及各种重要功能而推出的一种用于进行c8051f320单片机和pc间进行各种usb接口通信试验,和单片机各种重要功能组合应用的试验板.usb接口是21世纪的最重要通信接口。学习它,就像15年前学习232串口一样的重要,试验板配有8个不同类型的usb重要通信试验。还配有其它8个重要的单片机功能试验。如应用单片机内的flash做数据的存储( eeprom)。a/d的数据块采集,液晶显示等. 其中一些重要的usb程序和试验是在国内首次推出。所有的试验都配有详细讲解和注释,并配有源程序,和对应的代码文件;及试验步骤。该板是学习单片机usb通信接口软硬件技术的首选的工具。
(1)320a/d 采集512字节(256个数据)并写到320flash中,再由usb接口上传到pc端;存成数据文件.
(2)320a/d采集数据,通过usb口上传到pc在应用软件上显示;其数值;在pc端的应用软件中通过usb口可控制320 的i/o口;(两个led 灯的亮和灭).
(3-4)320单片机内的flash中数据,通过usb接口,进行上传数据块,并存成数据文件
Pc端的数据文件通过usb接口下载到,320单片机内的flash 中;(bootload)最大为10kb,
(5)320单片机通过usb口,在pc 上实现:键盘功能;
(6) 320单片机通过usb口,在pc 上实现:鼠标功能;
(7)320单片机扩展sd卡;并通过usb口,将sd卡的文件,上传到pc;并存成文件;(既可控的u盘读出功能)
(8)320单片机扩展sd卡;并通过usb口,将单片机内flash的代码区,写进sd卡;(既可控的u盘写进功能)
以上程序代码,全能在340上运行!(320和340是兼容的)

  试验板主板:55元,sd卡座板:15元 1602液晶(选件):15元。Ec-3--usb编程仿真器:50元。
连系:13621048443
邮箱:xiaonangci@yahoo.com.cn

网友(2011-02-19):
如果使用内部晶振 是不是可以不用焊晶振了?

楼主:
回楼上:是的

网友(2012-08-21):
最近也在做F340  求指导~

网友:
想问下REGIN是什么引脚有什么用啊? VDD才是电源?接3.3V

网友(2013-12-02):
MARK 我也是很迷惑啊

网友(2014-06-11):
标记,C8051F340开发板/工控板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