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了下 jj 的 47 毫欧电阻

楼主(2010-01-24):
因为做电源和电子负载需要,向 jj 要了 20 个 :D 顺便测了下,发现 3457A 的低电阻测试基本不能用,即使是用 4 个表笔线/夹子分别夹到电阻上,读数还是乱七八糟,干脆用 6632B 作为测试源,设置电流为 1A(实测大约 1.0001A)测试,用 3457A 的 3V Range 读数如下

46.963
46.977
46.996
46.932
46.957
47.054
47.019
47.018
47.023
47.026
47.099
47.039
47.073
47.018
47.083
47.006
47.189
47.013
47.039
47.043

看来还是不错的,不知道别的表怎么样,不过 3457A 的低电阻嘛...唉 :(

网友:
低电阻测试最好的表是8508,其次是1281,第3是34420。
3457排到很后,其低电阻的性能是上述的1/100都不如。低电阻性能同样不好的,有34401、3456,主要原因是只用了1mA的测试电流。

楼主:
想一想也是,1mA 电流在 1 毫欧电阻上只有 1uV 压降,而 3457A 基本直流分辨率也就只有 1uV 而已。

看了下 34420 的电阻测试好像也只有 10mA,那么是否是因为它是纳伏表的缘故所以低阻测试表现也好?可是这个时候,接触点的热电势不影响吗,尤其是实际上的电阻器件测试,表面的氧化物可能存在,而好像金属氧化物和金属之间的热电动势超级大。

另外问下,在容许的前提下,比如这种检流专用电阻,以 0.1A 甚至我这样的 1A 测试,是否是一种更好的办法,以及 6632B 提供的电流用于测试电阻(可以考虑用另一台表指示电流,但看了下好像万用表的电流档精度普遍不高),可靠性如何,自己琢磨一个比如 0.1A 电流源会更加好还是更加糟糕呢?

网友:
纳伏表的噪音低,大约为8位半噪音的1/10。

接触热电动势当然有,要设法减少。

I-V法是比较常见的低阻测试方法,可以自己做一个电流源,或者用现成的也可以。当然,更好的办法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小电阻与被测电阻串联,然后用2×2开关自动切换两个电压端,进行对比,这样只要求电流源的噪音小、短期稳定性好就行。

测试0.047欧的电阻,用1A不错,甚至比用0.1A还好。但精密1A的产生要比0.1A的产生要难。

楼主:
没有标准电阻啊 :( 另外,一般的干簧继电器或信号继电器的热电动势会有多大,而一般的 2x2 开关呢?

要产生一个可以满足 0.1% 测量精度的 0.1A 或 1A 电流源应该怎么做呢,或者说在课本的电流源示范的基础上,需要怎么样的改进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事实上,对比法要比直接测试精度高。即便是高位表直接测试,其内部也有电阻作为标准进行对比的。
一般的继电器,好一些的指标是数微伏,但实际测试下来都很小,不到1uV,也就是说指标余量很大。一般的波段开关,测试结果类似。我做了2个2×2的磁保持继电器开关,还有一个机械的大波段开关,实际测试(多次测试平均)热电动势都不到0.1uV。

上述1A电流源,关键在于1欧采样电阻,功率有1W了非常大,需要体积很大、温度系数很小的电阻,否则因温升会飘的很厉害。为了减少功耗,一般采用小阻值的电阻例如0.1欧,而相应的0.1V标准电压要通过分压得到。尽管此次对运放的要求提高,但还不是主要矛盾。

楼主:
老大终于来指教了 :D 我正好也在仿真几个电路,我想知道的是,要获得一个短期稳定,噪声小的电流源,除了器件选择,电路上也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吗?或者说主要的难点是在哪里呢?

另假设以从 jj 处获得的 0.047 欧电阻为基础,使用 0.047V 基准电压获得 1A 电流源,那么可行性与难度又在哪里呢?比如 0.047V 基准电压是否非常不好获得且保证其稳定和噪声?那么如果采用下图的电路如何呢?仿真软件提供的运放有限,实际中采用更好的比如 AD707 的话。

网友:
0.047V 电压的噪音仍然是个问题。我认为还是用1欧的VHP-4这样的电阻加强制散热会比较好。我也尝试用2R5来做

网友:
有关标称采样电压取值的问题,一直是两难。
由于采样后要与基准做对比,因此电压越高,就容易对比,Vos、热电动势等就越容易被忽略。10V最好,1V也不错,0.1V就差了点,0.01V就很差了。
另一方面,电流流过采样电阻后就会发热。这对于小电流是无所谓的,例如1mA的电流发生,可以用10k采样,电压10V。但是,电流一大就比较难,因为发热大,而发热不仅涉及本身的温度系数,还因为散热产生热梯度,由此会有温差,会有超低噪音。

高等级的计量上,有个10mW原则,就是测试电阻的时候功率为10mW。由此,1欧电阻的对应电流是0.1A,即便对于体积很大的BZ3。当然,这个原则是很早以前用的,对于一些温度系数小、电流大的小阻值电阻、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这个原则可以突破。

VHP4是很不错的电阻,但也不宜在1W下使用,除非要求不高。举个例子,计量界常用的台湾Prodigit 7550A,精度是0.01%,其中2A用的是0.1欧(0.4W),而1欧只用到0.2A,这两个档都用的VHP4。

网友(2014-11-16):
误差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