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有没死锁等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感谢TI 收到了LM3S8962  准备调试好以太网后 外接一些IO口设备做一个产品

按小马哥的方法 现在也实现了 NET_IO那个web 例子,可以通信了

因为刚使用,想问下有没特别注意的地方

比如死锁MCU,或者flash操作错误 等问题?

网友:
没事,锁了也能解的

楼主:
那就好 可以放心大胆去调试了

网友(2010-05-13):
今天使用LM3S芯片时,发现烧了一个程序进去之后就不能JTAG连接了,后来发现是因为PLL锁住了,
当我们调用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8MHZ);时,由于本身外部晶振是16MHZ的,而我们告诉控制器的是8MHZ,而且又是用PLL的,因此就把PLL锁住了,之后的JTAG就锁住了,另外,使用CAN控制器的时候,会因为时钟不对导致不能通信。
后来把SYSCTL_XTAL_8MHZ改成SYSCTL_XTAL_16MHZ就可以了。
后来我们测试发现,当使用外部晶振时,而没有使用PLL时,这时写错了也没关系,就是写成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XTAL_8MHZ);也是不会锁住的,但是可能最终的系统时钟不一样了。

网友:
如果锁住了,也没关系,可以解锁的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