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0-01-24):
我在做直流电机PWM波的调速例程,可是我改变比较器的值后,为什么电机的转速没有改变的啊?我把EV的函数发上来,请大家指教
void InitEv(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0x00FF;
        EDIS;

        EvaRegs.EVAIFRA.all = 0xFFFF;                //  清除中断标志

        EvaRegs.T1PR= 2500;                        //定时器1周期值,定时0.4us*2500=1ms
        EvaRegs.T1CMPR =50;                        //比较值
        EvaRegs.T1CNT = 0;                        /* timer1 count is zero */

        EvaRegs.T1CON.all = 0xF54A;               //增模式, TPS系数80M/32=2.5M,T1使能,
        EvaRegs.ACTR.all = 0x0006;                  //PWM1,2低有效
        EvaRegs.DBTCONA.all = 0x0534;                          //使能死区定时器1,分频80M/32=2.5M,死区时间5*0.4us=2us
        EvaRegs.COMCONA.all = 0xA600;                          //比较控制寄存器
        EvaRegs.EVAIMRA.all = 0x0080;
}
用示波器测量也没有波形!!!
原理图如下:

电机控制电路 (原文件名:截图21.png)

楼主:
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楼主:
主函数如下:
#include "DSP28_Device.h"
Uint16         XPWM=0;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XPWM=1400;                 //最大值2500
        /*初始化EV*/
        InitEv();

        EINT;
        ERTM;

        for(;;)
        {                                                                                                    }

}

网友(2010-07-16):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图有点问题吧,上面的四个三极管的上两个应该用p沟道的,四个一样的肯定是不行的。而且你的两个pwm如果同时为高那就危险啦。我个人认为这张原理图有点问题。

网友:
三极管导通条件不满足,你打个电路仿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