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不能完全关断, 使用M8

楼主(2010-01-24):
固态继电器控制节能灯. 发现它不能完全的关断. 节能灯一闪一闪的. 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已经并接5K电阻. 怎样才能完全的判断它呢?

网友:
原因可能是由于输出端存在漏电流,节能灯内有个整流滤波电路,充电到某一电压时,节能灯就会工作一小会儿。
换用白炽灯试试,或者二者并联使用,或者用一个大电阻代替白炽灯并联到节能灯电源上。

网友:
估计是有漏电流的,节能灯只要你是200到300个uA的漏电流就有可能会闪的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是存在漏电电流的,无论漏电电流多么小,但是确实是存在的。
并不是它无法完全关断,这该是一个相对的关断问题。因为它不同于机械开关。
这个问题在坛子里有过好几次讨论了,
具体就是固态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有漏电电流,此漏电电流向节能灯,整流全桥后的滤波电容充电,
当电压冲到一定程度后节能灯就工作了。同是也迅速的耗完了电容中积攒的电量,所以节能灯就闪一下。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机械开关控制的荧光灯(节能灯)中。如果机械开关控制的不是 火线 而是零线。
同时再有一些同管穿的电线。荧光灯也会出现自闪现像。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在荧光灯的L N 两端并联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就可以。
太大了不起作用,太小了又浪费电哦。

网友(2014-04-08):
1M电阻不管用貌似,回去试试别的阻值的

网友(2016-04-12):
看到一些重要知识

网友:
小负载不适宜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内部的RC保护电路有漏电流

网友:
固态的漏电流引起的问题,

网友(2016-09-23):
似乎是好东西啊~
不过漏电流也是个问题~

网友:
节能灯开关控制建议还是使用机械式继电器

网友:
8楼回答正确,RC充放电造成一闪一闪!不适应小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