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的校准端1KHZ的方波,能作为我实验的信号输入端吗?

楼主(2010-01-24):
请问示波器的校准端1KHZ的方波,能作为我实验的信号输入端吗?没有方波发生器,又不想自己做一个。能用现成的吗?

网友(2010-03-02):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信号的带负载能力很差, 另外,这个信号的地和示波器探头的地还有220V电源的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不要接错了。  是否能用要看你的电路了, 不建议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