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端口吞吐率有多高?

楼主(2010-01-24):
16和18系列的芯片,如果用来采集A/D转换过来的数据,能有多高的接受能力呢?
比如定义一个数组AD_Results=PORTE;这种读取方法,最快读取速度能有多快呢?

网友:
1,AD有30K,50K,100K的。更高的,请换PIC24,DSPIC33/30,PIC32
2,不大理解第二行你所描述的意思。外部方波的识别速率?

网友:
reading a port is just one instruction. But then you have to move the data to the ram location. so to be conservative, I would say it is a 2-3 cycles. That means if you are running at 4Mhz, you can read about one byte every 2 - 3 us.

then the math is simple after th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answ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要用单片机从A/D芯片读取结果,速率要在1M左右

网友(2010-03-05):
只是读取数据还不简单。指令时间=时钟/4。如果只是读一下。只要支持4M以上时钟的PIC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
1M左右的AD,33FJXXGS,电源控制系列的可以,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