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210的宏单元够用吗?

楼主(2010-01-24):
现在在CPLD(EPM2210)要包括二个SDRAM控制器,一个读COMS图象传感器数据的接口,一个PLL,一个外部主机接口(SRAM读和一些其他控制引脚),EPM2210能包含的下吗?
因为之间用EPM7128做过一个扩展51引脚的(用51总线读写),宏单元刚好用完;
所以对以上包含这么多单元有点担心是否能容的下,EPM2210有2210个LE,相当于1700个宏单元;

网友:
可以的。
你可以到altera找以下上面的verilog实现,里边会提到资源占用。5xx的做sdram好像才30%多,记不清了。

楼主:
这个确实有的,上面说是占用了138 个LE,实际我自己编译之后占用了132LE.不过看了一下他的功能只是实现了比较简单的功能...
现在还在调查中.....

楼主:
看了一下,CPLD做DPLL还像不现实的啊,SDRAM需要的100MHZ时钟.难道我还直接给CPLD上个100MHZ的时钟啊????

网友:
内部没有PLL的,用Actel,如A3PN060

楼主:
确实是不带的,但是开发工具ALTERA的熟悉点,所以也就用这了,就直接100MHZ有源了.
现在就是还有个问题,100M时钟下,SDRAM的理想读写速度能达到多少.
就是用CPLD读写,不对数据处理.但是要计算刷新的时间,前期的预充电,配置忽略掉.
看了一下资料,没整明白.

网友:
这种情况用cpld很可能不如用fpga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