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ga8控制直流电机,有正反转,PWM调速,PWM要用多大频率较好啊?

楼主(2010-01-24):
用ATmega8控制直流电机,有正反转,PWM调速,PWM要用多大频率较好啊?。我是用OC1A、OC1B输出两路PWM信号,选哪种PWM模式比较好啊?频率用多少?给点意见

网友:
老大不是实验过了,12K左右

网友:
每种电机都有不同的电感,有不同的共振频率,设置不当会有“滋滋”的叫声。可通过多次试验获得,一般取1K-10K.

网友(2010-05-24):
相关讨论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4767&bbs_page_no=1&bbs_id=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