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 JJ版的 AD588 10V基准

楼主(2010-01-25):
看到 JJ版的 AD588 PCB不错,二手AD588的价格也还可以(LTZ1000电压基准指标更好,但整套下来价格还是超出承受能力), 就从 JJ版那儿购得 AD588和 PCB空板准备动手DIY一个 10V电压基准。

AD588 要求±15V 双电源,找了一下手里的变压器,正好有一个3-4W的输出为 AC 2X 20V 的小德国密封变压器正好可用。按AD588 PCB的大小用热转印法做了电源板的 PCB,设想是 AD588的PCB 用铜柱架空固定在电源板的上面。考虑到基准IC对 电源的要求稍高,元件选用上用了点好料。

电源输出为 -15.05V 和 +15.02V,考虑到 AD588 的工作电流不大(Max=10mA),在输出端加了2个 LED(5mA工作电流),78M15的Quiescent Current=4mA -10.5mA

为防止电源对 AD588的干扰,在 电源板和 AD588 PCB 之间,加了一片 0.8mm 的铁片做隔离。

AD588 的输出端只校正了 +10V基准。Pin-5 的输入电阻 R3 JJ版预设的是 1M,我试了下,对+10V的可调范围大约是 ±0.2mV,AD588的 Data Sheet 里给出 R3 在150K 时对+10V的可调范围大约是 -3.5mV 到 +7.5mV 。所以我把 R3的值 选为 205K(正好手里有这个阻值的 Dale电阻)对应的调整 100K 电位器时对+10V的可调范围大约是 ±3.5mV 。

100K 在调整结束后用 误差0.5% ,温度系数 25ppm/℃的光音电阻替换,以解决电位器滑动触点长周期不稳定带来的+10V基准输出扰动的问题。

装好后,加电24小时,输出相当稳定。用我的 5位半测量最后1位稳定不变。

*****  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 JJ版:在我组装的这个 588板上, AD588 的 Pin-6 和 10V OUT的(+) 端有 0.169X mV 的电位差,开始我以为是变压器和AD588距离太近有干扰造成的,但换用长引线将2块板分开至1米远,这个电位差依然存在(数值几乎不变),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JJ版在做了N多个测试时有同样的问题吗?另外那个 AD588BQ 的标定值 10.00041V 是 在 Pin-6 脚测的,还是在你的测试板(未加校正)的 10V OUT 端测的。

电源部分1 (原文件名:DSCN3356.JPG)

电源部分2 (原文件名:DSCN3358.JPG)

AC 220V 输入端 (原文件名:DSCN3359.JPG)

安装完成 (原文件名:DSCN3360.JPG)

网友:
电源板上的元件非常少见,都是进口的?

网友:
Pin 6 to Pin 4 是将内部基准电压送到跟随器,因此那个 0.169x mV 电压差应该是跟随器的失调,不过这个失调也很小了。标定值应该是以 Pin 1 和 Pin 9 之间的电压。

网友:
变压器不错,做的漂亮!

网友:
问声lz,AC220的插件是什么品牌型号,看样子不错

网友:
看用料楼猪应该是个音响发烧友,不是专业搞电子的。

网友:
电源上那红红色的是 什么??? 电解电源?

网友:
那电容,还以为是保险丝呢,少见

网友:
达呢的电阻

ROE的胶木电容

都是发烧的东西啊

楼主:
谢谢 lilith 兄的回复。

lrzxc--“问声lz,AC220的插件是什么品牌型号,看样子不错 ”
我也不知道那个 AC插件的品牌型号是我从一个不知品牌的欧洲PLC上拆下的侧面有个小标识,是个小椭圆,里面有个 S,S上面是个小+。文字标识: WB23  2.5□400V

插件就是从这个板上拆的。 (原文件名:pic-1.jpg)

网友:
不够班,看不出那些东西怎么发烧 :D 不过我就用很普通的拆机元件在洞洞板上焊的 588,也很稳,在 3457A 上末位动一个字,而 3457A 本身末位就有一点噪声。也就是说 588 对周边要求似乎是很低的,对电源要求也不是很高。

调 10V 的电位器是带指针的线绕多圈电位器,感觉还是可以的吧...光音电阻是什么玩艺?

楼主:
----"光音电阻是什么玩艺?"
------小日的片状无感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变出来一台3457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变出来一台3457阿...

你觉得会不会是 PS 出来的呢 :D

网友:
牛,设备越来越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出来的...我比较相信是生出来的...
好多七位半阿

网友:
你搞什么哦。又进了一台3457,你也搞备件机啊

网友:
AD588BQ性能和LM399AH 有一定的差距。
拆机AD588BQ 价格是20~30 。
拆机LM399AH 价格是 15~30 。

5和6位半 很多都是使用LM399AH作基准源,没有一个用AD588BQ 作基准源。

网友:
LM399数量多,价格便宜。

温漂是LM399好很多,因为LM399是恒温的。

长期稳定性貌似AD588稍微好点,因为LM399温度太高,老化快

LM399只能输出6-7V,但是AD588输出的是10V和5V

综合上述说,该选哪个,要看具体情况而定的。不能哪个好,也不能说哪个坏

网友:
好像 lymex 提到过,AD588,MAX6350 之类使用电阻确定了精确的电压,但集成电路工艺这个电阻的老化不是很好,所以老化应该比 LM399 更大,从 Datasheet 上看,LM399A 是 8ppm/1000h,AD588 是 15ppm/1000h,MAX6350 是 30ppm/1000h,可见还是 LM399 最好。

但是从噪声看上,LM399 确实噪声很大,而 MAX6350 噪声很小,AD588 适中。

网友:
我测试了很多AD588,基本都是10年以上时间的,只有3个超标,可见AD588的老化实际是小于10PPM/年的,很多AD588应该优于5PPM/年,(当然有很多LM399的实际指标要远远优于8PPM/年)。可能是集成电路里的电阻采取了特殊工艺,升压电阻具有一致的老化特性,这样就不太会影响输出了。

其实AD588最大的优点还是它能输出10V和5V,可以直接拿来给A/D转换等电路用,如果把LM399调整到10V,外围元件会带来严重的不稳定性。综合指标可能连AD588都不如了。

网友:
我的基准:见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搞什么哦。又进了一台3457,你也搞备件机啊

在汪汪好像跟你说了阿,卖家有台 FLUKE 6 位半校准仪,所以我才要的,价格也还算合理。

前几天气温略有回升,大约 17、8 度,所以没有对比你标定过的那批电阻,今天又冷下来了,和你标定那批电阻的气温接近(11.2 度),于是把新的 3457A 拿出来逐个测量了那几个电阻

网友:
很意外 6871 的电阻档居然不错,新的 3457A 开机后稳定时间短,变化的幅度也小,看来基准的老化没那么严重 :D

不过 6871 测 jj 你标定 7.07838 的 LTZ 和新的 3457A 一样偏小,但按理说 6871 的温度系数应该比较大,不知道 25 度的话会如何

网友:
你现在都升级到7位半了,我还在6位半徘徊,,,,,,,,,,好可怜。

能不能用你的6871测试下AD588和AD587?

还有,听说6871的稳定性很差,能否用LTZ1000基准去代替原来的1N829呢!

网友:
1N829 肯定不是它的问题,8 1/2的电表用它基准源!

网友:
前几天半岛出好几台 6871,正好遇到而已 :D 好像之前很多台 6871 都是他出的。整台 6871 是想看看用 MAX541 做的数控电源步进小到什么程度还能保持一定线性,整台 8.5 目前看来难度还很大。至于说稳定性,因为我手头上的表都是据称稳定性很差的比如 3457,所以也不知道稳定性好的应该是什么样子 :( 据说 1071 什么的很稳,但看手册出一个 7 位半要好几秒钟,7081 出一个 7 位半也要一秒(PLC 有 50?),出 8 位半要 1 分钟,所以一些噪声会被平均掉?这个就不清楚了。6871 和 3457 速度都比较快,所以好像就不是很稳,不过可以增大 PLC,比如用 10 的 PLC 那么 6871 测 AD588 的读数基本上目测末位只有一两个字变动。

至于替代基准,38 上的 aeon 已经提出了,用 4910 替代其基准,据他说有改善,但数据不充分。我对打磨 6871 的兴趣不大,但 3457 嘛,可以考虑换它的基准(这一点 aeon 也提出且设计过一个板,但没有下文),因为 3457 的基准是一块独立的板(和你的 3456 一样,编号 03456-20),可以拆下来自己做一个 LTZ 插上去的,这样以后如果要出掉也没有问题,6871 就要动烙铁了 :) 我可能不打算长期用 6871,而是做一些事情之后出掉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 jj 你想用 6871 测 AD588 的什么呢?我用 PLC=5 记录过一段时间数据,由于 llycom 的 GPIB 转换卡局限,无法用其它 PLC。

不过我已经买了普通的 GPIB 卡了,但现在要解决编程问题,才能记录数据。而且我现在能装普通 PCI 卡的电脑只有自己用这台,其它电脑都被我小型化,已经装不了任何扩展卡了 :) 而这台电脑的显示器电源干扰很大,上次就是它把你的铷振干扰得一塌糊涂,所以也不好用它来做记录(最主要是这台 30 寸的显示器功耗有 150W,电脑本身也有差不多这么大功耗...)

网友(2012-02-25):
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个“光音电阻”让我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