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实时时钟

楼主(2010-01-25):
正在测试PIC实时时钟,采用以下电路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什么原因,上传不了图片。草画一个吧.
     C1   33P   |
GND|---||-- ---| T1OSO
           |    |
   32.768K 口   |
           |    |
GND|---||-------|T1OSI
     C2   33P   |___________

                   PIC16F76

把上面的两个电容 C1\C2 都加上去的话,在3.3V下电流大约40UA,而把其中的一个去掉的话,其电流大约为17UA,大家平时怎样做的?
电流多大?

楼主:
再上个程序吧
        LIST        P=P16F76,        R=DEC
        ERRORLEVEL        0
        INCLUDE                <P16F76.INC>

        INITIO       MACRO
        BANKSEL      TRISA
        CLRF         TRISA        ;A口设为输出
        CLRF         TRISB        ;B口设为输出
        CLRF         TRISC        ;C口设为输出
        BANKSEL      PORTA
        CLRF         PORTA        ;A口设为0
        CLRF         PORTB        ;B口设为0
        CLRF         PORTC        ;C口设为0
        ENDM

        INITT1       MACRO
        MOVLW        0X80
        MOVWF        TMR1H         ;设TMR1H的初值
        MOVLW        B'01000000'   ;开外围中断
        MOVWF        INTCON
        BANKSEL      PIE1
        BSF          PIE1,0        ;开TMR1H中断
        BANKSEL      T1CON
        MOVLW        0X0F          ;开T1振荡器,异步计数模式,上升沿计数,启动计数器
        MOVWF        T1CON
        ENDM

        ORG         0X000
        NOP
        GOTO        MAINSTART
        ORG         0X005

MAINSTART:
        INITIO
        INITT1
        BCF        PIR1,TMR1IF       ;清中断标志
        SLEEP                        ;进入睡眠
        NOP
        MOVLW      0X08
        XORWF      PORTC,F           ;PORTC^3取反
        MOVLW      0X80              ;设TMR1H初值
        ADDWF      TMR1H,F
        GOTO       $-7
        END

网友:
我用的是PIC16C54或MDT2005做的,也是32768做主频,4位LED。
工作8年来,一直比较稳定。
当外电源断开时,内部3V后备电池电流不超过15uA。你图中C1、C2我都加了的,微调频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你那两个电容用多大?
其它设置怎样?谢谢

楼主:
我在PDF上面看到的也是47P,但实际试了下,不行,电流比较大。刚才21IC的版主推荐用2-12P,我用了两个5P的试了下,3.3V下大约13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