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铁上刻字要用什么速度和下刀深度

楼主(2010-01-25):
请教一下在铁上刻字要用什么速度和下刀深度,我用的是30度的黑尖刀,刀尖0.2MM的,在8X40MM的铁上刻Max Grill这几个字,2MM深,老崩刀.

网友:
一次下2MM? 貌似一次只能下刀0.05

楼主:
一次下0.5,行0.05,刻的是凸字,带弧面的

网友:
建议F200以内,主轴电机速度8000转左右,一次下刀0.10这样就差不多了。刀路设计最好加上“增加斜向运动”

网友:
我们十几万的机器雕铝都只下0.3,精雕工作人员说深度少速度快比深度大速度慢好

楼主:
崩掉6把刀终于刻好了,以前没做过这么小的东西,开的速度都是F3000到4000的,F只能用400啊,S到了20000才行.是先用2MM的平底刀天粗再刻的.之前思路总觉得S太大了烧刀,误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崩掉6把刀终于刻好了,以前没做过这么小的东西,开的速度都是F3000到4000的,F只能用400啊,S到了20000才行.是先用2MM的平底刀天粗再刻的.之前思路总觉得S太大了烧刀,误区!

应该是刀的质量不好或者材料容易融化那样才不能用高速的~!

像那普通的白钢刀高速雕刻相当于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