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的高手请进(有奖金哦)

楼主(2010-01-25):
本人想做一台盘式无刷直流电机,用于特殊的专用设备。功能和要求如下:
外径:25cm
转速:8转/分钟
电压:12-36V,直流电源供电
电流:5~15A.
扭矩: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前提下越打越好。
特殊要求:在90度范围内往返转动,即从0度开始起步到90度时停止。从90度位置起步时转到0度时停止。转动过程中可以任意位置停止。
有能做到的朋友,请联系我qq33388861.
本人将选择最优的方案进行制作(最优方案的标准为:优先考虑扭矩大小,其次生产成本高低,再次是否适合批量生产)
方案一经采纳将给予设计者500元奖金
方案采纳后由设计者开始制作样机。
所产生的费用由本人按实际发生额支付,另外并对开发出实际样机的给予2000元的现金奖励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个大扭距的舵机吗?想用无刷电机不减速实现?我觉得很难,主要是控制器难做.

楼主:
我觉得可以在90度范围内分若干个点,用来采集信号转换电流方向。回复【1楼】agnd

楼主:
这个东西很难么?

网友:
能满足楼主那“特殊要求”的话……500?哈哈……这价码有点搞笑啊……

网友:
直径25mm;8转/分钟;90度范围内运动,任意可以停止.
先从电机制造上来讲:
1.这么小的电机,如果是内转子,目前我见过最多可以做到三对极(六极).电机每运动一步,可能在20度-30度(不记得是多少步旋转一转了).这样就达不到你可以任意停止的要求了:90度/(20-30)度.外转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将20度变成10度或者5度.

2.如果这个无刷系统,用有感模式驱动就还得加三个霍尔传感器.对于两极电机,这三个霍尔传感器可以平均分布在360度内,如果是上面说的六极电机,这三个元件只能平均分面在小于180度的电机空间里. 问题来了,这个电机直径只有35MM.更可怕的来了,传感器目前最小的,好买到的封装是SOT23. 这个封装,如果两极电机免强能放下,只是120度阵列不好控制.如果是六极电机,或者四极电机,基本放不下了.

再从目前的电调(控制器)技术水平来说:
如果有无传感器方案,电机启动是需要一个加速过程的.好比开汽车时,必要得先把发动机打着才可以开车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能跳过.而且正常运行时速度不能无限的低.就算是六极电机,离你8转/分种至少相差一个"0"以上.其实电机启动时早就已经过了90度区域了.
如果是有传感器方案,理论上可以.可以让转子做成100极以上,让霍尔传感器做得非常非常的小(我已经无法想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子,和多么小的霍尔传感器了).

以上是传统的加工方法遇到的问题.

网友:
直径25mm;8转/分钟
火星人会造。不过人家不收地球币

网友:
哈哈,才发现积分过要过100了.几年的号啦.

建议楼主:有感无刷电机做成伺服机.有现成的产品买,只是力矩什么的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想说的是可以买一个回来试试效果.你准备发的奖金可以买一个了.
        FUTABA 的无刷舵机.你可以搜到.

我以上给你回的贴,包括另一个贴子的回复,都是善意的,不是给楼主泼冷水.我的猜测没有错的话,下面还会有更多的朋友建议不要这么做.

PS楼主:莫非你玩过无刷舵机,而没有拆开过就认为那个东西就是一只电机!而且他0-90度可以任意停,咱这么多网友肯定也能想出办法来.........

网友:
6楼真快,这么晚了被插进去了. 恭喜自己100分了.

楼主:
各位高手是不是把单位看错了
外径不是25mm!!!是25cm(厘米啊)
如果以十度为一个单位运动或停止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
盘式就别考虑了,直径25CM,扭矩最高到645N.m,要实现上面的指标,柱形还有点可能,从电池供电电流和电压考虑,如果转速能到3000,功率就到200KW。转速可以做到,但扭矩就没法了。

网友:
有反馈的编码器可能做到,如同无刷伺服

网友:
回贴有点晚了,是看错单位了.
如果是25CM直径.应该可以实现.

但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比如你发贴时说要任意位置起停,上面就说10度一个单位也可以.那其实参数呢?我把电机工作在步进状态,一步一步移到目标位置可以吗? 精确的位置反馈是必要的.

网友:
20W帮你做

楼主:
扭矩300N/m就够了

来自:
回贴有点晚了,是看错单位了.
如果是25CM直径.应该可以实现.

但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比如你发贴时说要任意位置起停,上面就说10度一个单位也可以.那其实参数呢?我把电机工作在步进状态,一步一步移到目标位置可以吗? 精确的位置反馈是必要的.

可以一步一步移动到位。每次移位的角度最好小一些。

楼主:
一些相关的资料
http://zhuanli.baidu.com/pages/sipo/20092011/59/42faaa101cc520e0ac74656d721adcb0_0.html

http://zhuanli.baidu.com/pages/sipo/9521/23/cbf87df06fb19027a87d1b90f84cb058_0.html

http://zhuanli.baidu.com/pages/sipo/20092011/59/42faaa101cc520e0ac74656d721adcb0_0.html

网友:
LZ有没有搞错:扭矩300N/m就够了。这意味在盘机外径处的切向力快要300公斤了!
放弃“盘式无刷直流电机”方案吧!不可能的。还500元,2000元...

网友:
我的妈呀,钱真多

网友:
要做这个发射卫星?

网友:
步进电机不行么?
干嘛绕这么远~

网友:
300牛米!!
我的婶哪。。。拧轮胎的螺钉也就这么大的力吧

楼主:
是不是真的搞不定?

网友:
"外径:25cm"
是250mm啊,够大的了,是不是楼主最先打错了啊

网友:
应该是外径25mm

电机上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电调部份

不过奖金也太低了吧

网友:
楼主拿人开心呢,想象力丰富

网友:
突然想到,如果有这种电机,直接拿4个就能装个小车跑了.

网友:
楼主你这需求提的,功率?电压常数?电流常数?堵转扭矩?工作温度?体积?轴径?安装方式?控制器?信号接口?

直径25cm-> 为什么只有直径没有径向长度?
扭矩越大越好-> 是否可使用机械减速装置,如行星齿轮系、皮带等?
90度范围内往复-> 没说明是否可使用减速机械,如曲轴连杆或蜗杆齿轮等,还是直接转子输出?
任意位置停止-> 0-90度,可以10度一停,也可以0.01度一停,角度控制精度是多少?

位置伺服需要有闭环控制,控制系统是你提供还是开发?控制信号的接口是什么?

另外2500大洋看似很多噢,去买个伺服样品可能还不够,还想搞个能批量生产的电机设计方案?

网友:
呵呵~楼主还不了解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