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这个IC!急求

楼主(2010-01-25):
请问谁用过这个IC,MBI5168,
我认为这个是串转并的IC跟74HC595差不多,用74HC595的程序调试了一个上午都没调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希望有用过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8路恒流驱动IC,检查下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用74HC595的驱动程序怎么不行了!郁闷!
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请高人详说!

网友:
看了一下MBI5168的资料,感觉可以代替啊。
请问你做的是什么产品,MBI5168出来的后面接的是什么?!

网友:
1、595是低有效,恒流驱动的ic是高有效
2、595是上升沿锁存,恒流驱动ic是电平锁存
你调不出来估计跟锁存信号有关

楼主:
2、595是上升沿锁存,恒流驱动ic是电平锁存
电平锁存是怎么回事!
kbdcj2000
请详说!第一次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电平锁存就是你不能置stb信号为高就不管了,输出的时候要置stb信号为0,才会输出的。ic的逻辑图上面有说明的啊。

网友:
你看一下你原来的595的程序中对stb信号是如何的操作顺序,如果是stb=0;stb=1;的话,用在5168上面就要用stb=1;stb=0;这样的顺序了,你试一下。

楼主:
kbdcj2000
非常的谢谢你!已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