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别人常说的42型步进电机,86步进电机,其中42 与86是指什么啊?

楼主(2010-01-25):
RT,别人常说的42型步进电机,86步进电机,其中42 与86是指什么啊?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台架号,安装尺寸。

楼主:
台架号,安装尺寸。
===================================
谢谢解答

好像不是怎么回事吧,
因我选个步进电机驱动IC(TB62209F),买回来样板也做好了,
手头有几个电机,我都试了一下,一个型号的驱动不了(同事说是86电机)。
问了一下其他人,他们说这IC只可以驱动42型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搞不明白,42  与86是什么意思?

高手指教下!谢谢。

====================================
谢谢有人帮解答了

随风 下午 2:49:24
我来告诉你吧,42指的是4个安装孔的安装尺寸是42MMX42MM,86,57都是这个道理
随风  下午 2:50:28
步进电机的体积和力矩是成正比的
随风  下午 2:50:51
力矩和转速是成反比的

==================
应该是就楼上兄弟所说的 台架号,安装尺寸。

网友:
法蓝尺寸

网友:
誰能上個圖說明下子,我也不清楚這個問題

网友(2010-07-19):
糊涂。搜百度,有说转子,定子的尺寸。

网友:
听上边几楼的吧  我用尺子卡了一下  安装孔 和型号上标的 57XX-XXX 是差不多的

网友:
对,请听楼上的,57、86、的电流一般比42的电流大所以你的板子驱动不了!